怎样build出dll

楼主:
改动了public下的文件,不想整个项目重新编,想单独编。
在控制台中,使用build,结果编出了lib,可系统使用的是dll。
要怎样才能得到dll?

网友:
是没找到生成的DLL吧,好好找找

网友A:
楼主,这个public下的代码编译的时候是生成lib的,不会生成DLL,
这个你看他的sources文件就知道了,这个以前我有过疑问,不知道为何这样做
但是后来明白了。微软的东西不是成品,很多没有必要生成DLL,楼主在编译的时候选上编译完拷贝到工程目录下,这样就会生成DLL了。
请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28/09/8c408c8f-c879-41de-9d66-0882a7251f69.html

网友:
因为它不是完整的,一般生成lib,是因为还需要BSP里面有另外一部分一起生成dll

网友:
楼上的正解,要合起来生成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public下的代码编译的时候是生成lib的,不会生成DLL,
这个你看他的sources文件就知道了,这个以前我有过疑问,不知道为何这样做
但是后来明白了。微软的东西不是成品,很多没有必要生成DLL,楼主在编译的时候选上编译完拷贝到工程目录下,这样就会生成DLL了。
请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28/09/8c408c8f-c879-41de-9d66-0882a7251f69.html

拷贝到工程目录下,然后进入哪个目录下编?怎样编?以前发的帖子也没看懂。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用鼠标操作,快速编译系统

哎,好人做到底了。

网友:
自己修改一下sources文件生成DLL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用鼠标操作,快速编译系统

哎,好人做到底了。

谢了。
这个方法我也知道,有些时候这种方法也会编很久,跟重编项目差不多了。
只是我想通过命令行来搞定,也许命令行也快不了什么,我只是想试试。

网友:
    可以的啊 在菜单里面
    Build-〉Open Release Directory in build window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类似Dos的操作界面,然后找到你需要编译的目录通过
命令行的形式编译,这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gooogleman/archive/2008/12/27/3613752.aspx
——用鼠标操作,快速编译系统

哎,好人做到底了。

谢了。
这个方法我也知道,有些时候这种方法也会编很久,跟重编项目差不多了。
只是我想通过命令行来搞定,也许命令行也快不了什么,我只是想试试。

其实都是一个样,速度根本没有差别,你可以切换到文件夹在编译。

这个只是多了个界面而已。命令行不太习惯,我以前修改wince下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么做,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都是一个样,速度根本没有差别,你可以切换到文件夹在编译。

这个只是多了个界面而已。命令行不太习惯,我以前修改wince下的一些东西就是这么做,很快的。

有些很快,有些很慢,要看改了什么地方。
用这种方法会有很多不想关的动作,我想要最快的方法,看来是比较困难的,就是有也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也许操作性也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