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T6963过程中的问题求解

楼主:
  最近在学习T6963显示液晶的驱动编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若干问题,望高手解答:

  1、基本数据/指令的读写分为无参、一参、两参,对于数据写入,有无参指令形式、数据一次自动写入指令+数据提取、无状态读取的时序写入,所求问题为:三者在使用过程中,具体该如何区分

  2、地址计数器、RAM计数器、光标计数器,液晶屏上基地址是左上角垂直方向、水平方向第一个字符,若设置该字符位在RAM中的地址为:0X0100,那么整个液晶屏(128*64)/ 8 = (128*8)个字节的空间在RAM 中的地址均是:
   0X0100 + ROW*液晶水平字符位 + COL  吗?

  //地址设置
void Address_set(uchar col,uchar row)
{
        uchar iPos;
        uchar addH;
        uchar addL;

        iPos = (unsigned int)row*30 +col;
        //iPos = ((unsigned int)row * DIS_LENTH + col) * CHR_LENTH+0x0100;
        addL = iPos && 0XFF;
        addH = iPos >> 8;
        Write_TWOpar(addL,addH,ADD_POS);
        ucRow = row;
        ucCol = col;
}

网友:
建议楼主去下面这个网站,下载对应的LCD驱动指南等资料,看下:
http://www.mzdesign.com.cn/
http://www.mzdesign.com.cn/articlelist.asp

  MzLH03-12864 V1.0 模块基本驱动例程(STM32F103系列)
  MzLH03-12864 V1.0 液晶模块驱动例程(Keil for ARM LPC2XXX)
  MzLH03-12864 V1.0 液晶模块驱动例程(Keil C51)
  MzLH03-12864 V1.0 液晶模块编程手册
  MzT35C1 彩色TFT模块AVR单片机驱动例程(IAR For AVR Mega32)
  MzLH01-12864 V1.1 模块AVR驱动例程(IAR for ATMega32)
  MzLH01-12864 V1.1 模块MCS-51驱动例程(Keil for C51)
  MzLH01-12864 V1.1 模块ARM7驱动例程(KeilC for LPC2XXX)
  MzLH01-12864 V1.1 中文字库模块编程手册
  MzL02D-12864 点阵LCD模块编程手册 V2.1
  MzT24-2 彩色TFT模块基础驱动例程(基于C8051F020 Keil C51)
  AVR单片机控制MzLH04模块的菜单程序范例(IAR for AVR)
  51单片机控制MzLH04模块的菜单程序范例(Keil C51)
  AVR单片机控制MzLH06模块的菜单程序范例(IAR forAVR)
  51单片机控制MzLH06模块的菜单程序范例(Keil C51)

里面有非常多的LCD驱动的编程指南,和一些LCD的启动源代码,非常有用。楼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