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信号量问题,懂UC的请指教

楼主:
首先是信号量的申明:

char *UARTRxBuf = "1234567890123456";
OS_EVENT *UARTRX;

OS_EVENT *UARTSend;
char *UARTBuf = "1234567890123456";

信号量的初始化:
static void taskUART(void *parg)
{
  (void)parg;
  static INT32U cut;
  INT8U err;

  char string[5];

  uartInit();
  UARTSend = OSSemCreate(0);  //产生发送信号量
  UARTRX = OSSemCreate(0);    //产生接收信号量
  for(;;)
  {
    OSSemPend(UARTSend,0,&err);  //等待其它任务给信号,然后发送  ,这个发送信号量是正常的
    uartPuts(UARTBuf);
  }
}

这里是接收信号量的发送
在中断里void  UART1_ISR(void)
{

  char  c;
  static INT16U rx_cut;
  static INT8U test_eof[4];
    c  =  UARTCharGet(UART1_BASE);
    if(c == 'h')
    {
      *UARTRxBuf = 'h';  //这是帧头
      rx_cut = 1;
    }
    else if(rx_cut  < 17)  //最大帧长。
    {
      UARTRxBuf[rx_cut++] = c;
      test_eof[3] = test_eof[2];
      test_eof[2] = test_eof[1];
      test_eof[1] = test_eof[0];
      test_eof[0] = c;
      if((test_eof[3] == 0x3c)&&(test_eof[2] == 0xc3)&&(test_eof[1] == 0x33)&&(test_eof[0] == 0xcc))
      {
        OSSemPost(UARTRX);    //接收正常就发送信号量。
      }
    }
    UARTIntClear(UART1_BASE ,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在其它任务中无限等待信号量
static void taskLED2(void  *parg)
{
  (void)parg;
  INT8U err;
  for(;;)
  {

    LED_Toggle( LED2);              //led闪烁
    OSTimeDlyHMSM(0,0,1,0);        // 延时1s
    OSSemPend(UARTRX,0,&err);                    //OS_NO_ERR 等待接收信号量?£

  }
}
但这里为什么这个信号量一直没有被挂起到等待状态,这个灯一直在闪烁。。。

网友:
OSSemPend(UARTRX,0,&err);                    //OS_NO_ERR 等待接收信号量?£
放到LED_Toggle( LED2);              //led闪烁
前面

网友:
lz结果怎么样

网友:
是不是OS_CFG文件里的OS_MAX_EVENTS定义的太小了,导致信号量没有创建成功?

OSSemCreate()执行完成之后,检查一下返回值是否是NULL,如果是,则信号量创建失败

网友:
谢谢4楼,本人才疏学浅,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