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怎么写汇编

楼主(2010-06-27):
KEIL怎么写汇编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TIME0_VECTOR
。。。。
KEIL 报错: 0000少了;号
KEIL不支持汇编编写吗?怎么连ORG都不能识别,是不是要KEIL要设置什么,否则只能写C

网友A: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3H
AJMP TIME0_VECTOR
。。。。
KEIL 报错: 0000少了;号
KEIL不支持汇编编写吗?怎么连ORG都不能识别,是不是要KEIL要设置什么,否则只能写C

网友B:
新建文件时加.ASM后缀 就是汇编源文件了

网友C:
同意楼上的兄弟。。。。呵呵!

网友D:
楼主是不是把拓展名为.c的文件当成汇编代码文件,直接敲代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