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GPRS Q24PLUS模块连接FTP服务器的问题,希望各位大大鼎立相助阿

楼主:
我刚刚接触GPRS模块,用的是Q24plus,老师要求让模块连接上公网中的FTP服务器,ftp服务器用的是Serv-U工具建立的,路由器也开了端口映射,我怎么也连接不上,以下就是我用的相关AT命令,希望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阿,谢谢了
AT
OK
AT+CSQ

+CSQ: 31,0
AT+COPS=?

+COPS:0,2,46000
OK
AT+CREG?

+CREG: 2,1
OK
AT+CMEE=1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WOPEN=1

OK
AT+WOPEN=2

+WOPEN: 2,"AT  v03.12","AT  v03.13"

OK
AT+WIPCFG=3

WIP Soft v202 on Open AT OS v313
May 24 2007 15:28:40 WIPlib:v2a07 WIPSoft:v1a15
OK
AT+WIPCFG=1

OK
AT+WIPCFG=2,4,1000

OK
AT+WIPCFG=4,1

OK
AT+WIPBR=1,6

OK
AT+WIPBR=2,6,11,"CMNET"

OK
AT+WIPBR=2,6,0,""

OK
AT+WIPBR=2,6,1,""

OK
AT+WIPBR=4,6,0

OK
AT+WIPCREATE=4,2,"113.132.227.128",21,"FTP","FTP"

+CME ERROR: 3
最后一条连接FTP服务器的命令就失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还有,最近模块老检测不到运营商,也注册不了网络,供电SIM卡等一切都正常,这又是撒原因阿,请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阿

网友:
你的24Plus为408系列的,不具有ftp client功能,这个功能被wavecom加了逻辑锁,如果要使用ftp client你必须购买 411系列的,这个就没有逻辑锁
具体你可以看我的blog
http://blog.eeworld.net/XUNPO/archive/2009/03/24/4021372.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