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使用USB接口实现数据通信问题

楼主:
我想用vs2005开发一个使用usb串口通信的程序,程序在wince6.0下运行,程序的一端是运行在wince的外围设备,一端是PC机。设备与PC机是USB数据线连接的。我现在想把wince产生的数据发送到pc机上以及接收pc机传来的数据,该怎么实现?

网友:
最好是再写一个USB的驱动,驱动负责与PC机进去通信,CE这端通过读写这个驱动来与PC完成通信,同时PC那端也要一个AP才行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了。
第一个就涉及楼主准备选择什么样的USB传输协议来做,让PC可以识别设备和通讯方式。
然后就是wince这边AP对USB的操作和PC端AP对USB的操作。

网友:
usb串口通信,lz是不是想用USB模拟串口,用串口的方式访问设备,这样就需要做USB转虚拟串口的驱动。如果对USB驱动开发不熟悉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最好能借鉴别人以有的东西,这样实现会简单一些。

网友:
2410的usb device口似乎直接支持与pc以串口形式的访问,不依赖于ActiveSync.

网友:
wince下将usb作为serial用,不用另写驱动只要设置对相关地方。然后再写PC端和CE端串口通信程序。

网友:
学习了 非常感谢了 先标注一下 一会有用

网友:
人生是一道风景(报价 参数 图片 论坛),快乐是一种心境,春看桃,夏

见柳,秋观菊,冬赏梅,愿快乐幸福陪伴你;月圆是诗,月缺是画,日上

灿烂,日落浪漫,愿你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