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操作系统定制

楼主:
    我现在已经有了开发板和其相应的BSP,另外附加有几个I/O模块的板子(它们的驱动都有,还有SDK也有),在做系统定制(裁减)的时候,怎么处理才能个让这几块板子也能用?是不是得改BSP里面的一些东西(怎么设置中断什么的),或者其它什么的?
   我现在是第一次做系统定制,也看了一些书,不过好多都不太清楚,调试都还不知道怎么调,希望有做过这方面的能指导指导,谢谢!

网友A:
不同板子,其外围设备不一样,因此其驱动也就不一样,因此想让一个NK在不同的板子上面运行很难,否则微软就可以开发出一个通用的wince操作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板子,其外围设备不一样,因此其驱动也就不一样,因此想让一个NK在不同的板子上面运行很难,否则微软就可以开发出一个通用的wince操作系统了。

可能我说的不明白,I/O模块与开发板(主板)是对应的,同一家厂商的,不是不同的开发板和不对应的模块

网友:
BSP方面,BSP中的.BAT文件有设置加载哪些驱动,你根据需要设置加载相应的驱动。
系统组件方面,根据你的需要及BSP要加载的驱动需求加载相应的系统组件,比如如果要用触摸屏就需要加TOUCH组件,如果开发板要用USB DEVICE功能系统组件就要加Device Driver中的USB FUNCTION相关组件。
摸索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