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了wince6R3.iso,请问,如何查看其源代码?如何安装??在虚拟机上?

楼主:
下载了wince6R3.iso,请问,如何查看其源代码?如何安装??在虚拟机上?

网友:
不管在哪里,先要安装CE6.0+R2,然后再安装R3

网友:
晕。还要下载r2:(

网友A:
虚拟机能跑起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机能跑起来嘛?

可以,如Sun VirtualBox

网友:
下载个 虚拟光驱

网友:
R3上好多东东是没有源代码的,比较Pokcet QQ,Word系列等

网友:
91大虾,我想问下我在安装PB6.0的时候,安装了一个virtual PC这个也是虚拟机吧?应该怎么用?自从安装以来我就一直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