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 添加Dialog资源时有些软件提供的对话框资源 怎样 ...

楼主(2009-05-13):
VS2005 添加Dialog资源时有些软件提供的对话框资源 怎样使用
VS2005中,做WinCE的应用软件,使用S3C2440+3.5'触摸屏,在添加Dialog资源时有些软件提供的对话框资源:
IDD_POCKETPC_LANDSCAPE
IDD_POCKETPC_PORTRAIT
IDD_POCKETPC_SQUARE
IDD_POCKETPC_PORTRAIT
有啥区别,怎样使用?
软件
应用软件
对话框
资源

网友A:
正对不同设备的对话框
1.前三个是pocketpc,最后一个是智能手机
2.按照你设计的设备选就好了
3.具体差别你可以每个都建一个看看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B:
经过实践(添加四种对话框资源到工程),发现他们的尺寸都不一样,这个尺寸是不是就是LCD上的实际大小(分辨率)呢?
IDD_POCKETPC_LANDSCAPE: 210*129;
IDD_POCKETPC_PORTRAIT: 156*177;
IDD_POCKETPC_SQUARE: 156*129;
IDD_SMARTPHONE_PORTRAIT: 113*116;
看来是和几种WinCE常用屏幕的尺寸相对应的

网友B: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按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大小尺寸不一样。然后你看看Title bar上面的按钮有没有不同
LANDSCAPE 完整风格
PORTRAIT 简约风格
SQUARE 方框风格

网友C:
每种都建一个看看就知道了,这样印象也深刻些

网友D(2009-12-04):
IDD_POCKETPC_LANDSCAPE: 210*129;
IDD_POCKETPC_PORTRAIT: 156*177;
IDD_POCKETPC_SQUARE: 156*129;
IDD_SMARTPHONE_PORTRAIT: 113*116;

网友E(2010-04-15):
用得着你说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