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数据库安装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在台式机上面安装在wince 数据库SQL CE遇到了问题:
    安装SQL SERVER CE2000(包含Adoce3.1)时候,提示我。下面的信息:the installation interrupted before Microsofe SQL Server Windows CE Edition could be installed You need to restart the installler to try again.可是我重新安装这个程序是还是提示这个。
    在网上查了很久,也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所以 我想请教你一下,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我的软件安装顺序是这样的(参考网上的一篇帖子):
一 安装开发工具顺序:
1. 安装ActiveSync(连接PC和设备用)
2. 安装EVT(包含EVC3,按默认路径安装)
3. 安装SQL SERVER CE2000(包含Adoce3.1)。
安装后在C:\Windows CE Tools\wce300\Pocket PC 2002\dataaccess31 目录下可以找到Adoce31的idl及Dll文件。
4. 安装EVC4.0
5. 安装EVC4sp4
6. 安装Microsoft Pocket PC 2003 SDK(我们的项目采用PPC的,所以用这个SDK)
7. 安装Chinese (Simplified) Emulation Images(这可是Pocket PC 2003 SDK的中文印象文件)

网友:
你下载的安装包是不是有问题,只是一个SP吧

网友:
我也是刚刚学习,没有什么基础 安装包安装完成后只有books online
SQL SERVER CE2000(包含Adoce3.1)。 安装程序40.1兆
麻烦您能不能具体指点一下
我的这个安装顺序是否有问题
有没有漏掉的安装程序
谢谢~~~

网友:
我装过多次,都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瞅一下你的IIS装了没有?不过,如果是这个没有装的话,应该不是这个提示才是,LZ你试一下了.

网友:
谢谢啊 装上了。电脑上安装了服务器端,不过还不知道怎样在电脑上开发数据库...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说实话 SQL_CE不好用 要配置IIS 要注册DLL 还要有本地数据库
LZ最好是买本书来学习,这样节省些时间

网友:
考虑到存储的数据可能比较多,wince下有没有更多的数据库可以选择。
其实项目的要求不需要与本地数据库同步,只是能够实现在嵌入式系统中自动保存中间数据信息,然后对中间数据信息作出处理,包括数据提取、查询功能。
我需要在台式机上开发调试好数据库,然后将程序存到SD卡就可以了。
不知道我的想法合理不?用SQLCE数据库能否实现呢
讲SQLCE的书比较少,我手上有几本。

网友:
我想知道你装access吗??

网友:
没有安装access wince操作系统不支持access吧

网友:
你装个vs2005,宋庆龄server2005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若单独装sqlce,去下载个Sqlce30setupcn.msi或Sqlce20setupcn.msi装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们这个项目用EVC4.0开发的,装vs2005貌似不能集成到一起吧
最近在比较sqlite 和sqlce
做实施方案的过程很痛苦啊

网友:
到MS官方网上去下载相应版本的全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