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WN烧写WINCE出现 BIN image invaildate !!

楼主(2010-03-09):
用DWN烧写WINCE出现 BIN image invaildate !!
如题,我在用DWN烧写自己制定的内核时,就提示烧写的镜像不对。
我用的开发板是2440,7寸的。FLASH是SST39VF1601。
在厂家给的镜像里面就有NK_A70_128M.bin和NK_A70.bin,前者下进去可以,没问题,后面就不行了。
烧写VIVI的时候也是supervivi-128M可以用,supervivi-64M不行。
后来我用其他软件打开比较下这两种文件,128M的基本是64M的2倍大,格式上,
64M某个位置是 35 F3 的
128M就是 00 00 35 F3
当然,不是简单加2对零,只是举个例子,有的位置不一样。
请问下这是什么原因啊,要怎么才能让Platform 5.0生成128M的镜像文件!!!
FLASH
厂家
开发
WindowCE

网友A:
它这个128M和64M是针对RAM而言的吧,要修改BSP的一些代码,如果BSP的代码已经实现则一般情况下设置一个变量来让其生成128M的还是64M的

网友B:
哇,10年回的第一个帖子,哈哈
1. image和eboot中配置的信息不一致;
2. 再确认一下image本身是否ok,呵呵

网友C:
我对Platform熟悉程度也就只会按下sysgen,高手兄们能描述详细点么?
还有,我没用eboot,直接用DWN的USB下载功能.

网友D:
修正下,前面我提的问题有错误,实际上NK_A70_128M的镜像文件比NK_A70小。只是格式上看起来大。128的supervivi倒是比64的大。

网友E:
再补充下,我的NANDFLASH是K9F1G08,128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