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驱动无法装入分区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您们好。小弟刚刚接触WinCE,在公司进行NANDFLASH驱动开发,遇到相关问题,痛苦了几天没有解决,希望各位大侠能够帮助小弟解决该问题,问题是这样的:

我用Wince4.2,直接把同事已经编译通过的NANDFLASH驱动源代码(nand.cpp)添加到该项目的BSP包中,将生成的NK下载到开发板后,串口输出NANDFLASH的坏块检测信息后就停在此处,进不了系统,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是我把HIVE based-Registry改为 RAM based-Registry就可以进入系统,在这里是否可以这样改,会带来什么后果啊?

在系统起来后,在存储管理器中可以看到NANDFLASH的容量,未分配容量为0,在分区信息只有part00,而且不带*号,但是在属性中也无法装入,看不到Nand Flash文件夹,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我已经尝试了zzz1589帖子上的所有办法,仍然无法看到Nand Flash文件夹,请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地方会导致系统无法装入Nand Flash分区,源代码(nand.cpp)应该没有问题,还是注册表问题吗?;

网友:
如果没有格式化得话 ! 系统得不到分区的信息,就不会出现你要的盘符把!
在注册表里面改下吧!

HIVE based-Registry和 RAM based-Registry  ?

网友:
谢谢Trueman_onlyme的回答,我的在控制面板里可以格式化,但格式化后仍然没有看到NANDFLASH文件夹,请问在注册表里应该如何修改呢,是把AUTOFORMAT的值改为1吗,还是改为0?我的注册表platform.reg中AUTOFORMAT的值是1;

另外,再次谢谢Trueman_onlyme给了推荐了“WINCE下注册表的保存问题”,可是我编译生成的NK确实是基于RAM based-Registry下,因为在基于HIVE based-Registry下,连WINCE系统都进不去,更谈不上在控制面板里看NANDFLASH的信息了,请问如何能在基于HIVE based-Registry生成可以进入系统的NK呢?这还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
要实现HIVE based-Registry好象跟flash分区有关,你需要实现FATFS分区,要改platform.reg文件的。其实网上有很多帖子说这个的。

网友A:
如果是HIVE的那么要求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加载NANDFLASH的驱动!
如果你的驱动有问题会出现走不下去的情况,

-------------
给予ram的也可以出现盘符的,只是注册表修改后不能保存而已!
首先是看你的nand的驱动关于  block的划分 是怎么样的,,
我就遇到过: 我有30M的空间可以当做“硬盘”,但系统起来后之后2MB,那是因为,在好像是FMD_GETINFO (好像是这个函数里面吧),就刚好留下2MB的空间, 你看这里的数值有没有留下空间做 “硬盘使用”。

----
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好好研究一下 注册表的数值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IVE的那么要求是在系统启动的时候加载NANDFLASH的驱动!
如果你的驱动有问题会出现走不下去的情况,

-------------
给予ram的也可以出现盘符的,只是注册表修改后不能保存而已!
首先是看你的nand的驱动关于? block的划分 是怎么样的,,
我就遇到过: 我有30M的空间可以当做“硬盘”,但系统起来后之后2MB,那是因为,在好像是FMD_GETINFO (好像是这个函数里面吧),就刚好留下2MB的空间, 你看这里的数值有没有留下空间做 “硬盘使用”。

----
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好好研究一下 注册表的数值把,
楼上的正解,把你的注册表贴出来看一下

网友:
出差一个月,刚回来,可是问题仍然未解决。
目前问题是这样的:在HIVE based-Registry模式下,编译生成的NK下载到目标板后,在执行完NANDFLASH的坏块检测后,出现Filesys.exe的DataAbort错误,是哪个地方的指针出错了呢?请高人指点。

是不是FAT文件系统的加载与HIVE based-Registry的加载顺序不对造成的呢?谢谢啦。

网友:
可能是FLASH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
跟注册表的设定有关,也跟FAT文件系统有关,你把注册表贴出来,大家也好帮着分析啊。本来嘛,HIVE就是个比较讨厌的东西,太多的人遇到过filesys.exe && DATAABORT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4.2的非PQOAL就不顺眼哈哈

网友:
bootloader采用何种,烧写啥文件,注册表贴出来show一下。

网友:
也算是老贴了吧

网友:
怎么放大2MB的电子盘空间?学习关注中

网友:
也没有解决啊
友情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