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a延时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wince下使用了dm9000a网卡,现在发现在主机ping开发板时会出现ping个几祯就会出现1祯延时很高(秒级的),其他都在1,2ms左右,查了好久没找到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原因可能在哪里。驱动用的是davicom提供的程序。

网友:
貌似中斷, 你用的是哪一顆 cpu, 中斷怎麼設的??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的是ep9315 中断是高电平触发,
我的系统是这样的,分成核心板和底板,网卡在底板,数据线通过245驱动,用到了cpld来控制245的方向,原来cpld是在核心板上,那时网卡延时不高,一般在20-30ms,后来将cpld移到了底板上,就出现了会有丢祯现象,而且延时很高。现在通过飞线直接连,不同过cpld,就出现上面的现象,而且很不稳定。

网友:
1. 請調整 Memory Controller 的 access timing, 先將所有的 delay 都設到最大, 試到穩定後, 再開始 fine tune timing.

2. 也可能跟 bus strength 有關, 試著加大 bus strength 看看.

很抱歉, 沒用過 ep9315, 無法給你太細節的回答.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多谢paul chao 的热心帮助,我去试试看

网友:
我看了下ep9315的datasheet,access time 应该是设置smcbcr这个寄存器,但是在wince下应该在哪里设置寄存器阿,小弟刚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还请不要见笑。

网友:
1. 搜尋整個 bsp 的 source code 看看, 看有沒有哪支程式有改, 通常在那修改即可, 耽心的話, 可在修改前後加 RETAILMSG 把值印出來, 可確保有正確修改到.

2. 若沒人修改的話, 加在 OEMInit 內吧.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找了下没发现有改的,如果自己加的话应该怎么加?
有没有例子的,我刚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有很多都不理解,麻烦了

网友:
1. 優雅的方法 -- 自己把該 bsp 的 kernel 的 code 看一下, RTC, timer, interrupt 等部份應該都有 hardware access example code.
2. 暴力的方法
#define SMCBCR_PA 0x12345678
volatile DWORD* pdwSMCBCR;
pdwSMCBCR = (volatile DWORD*)OALPAtoVA(SMCBCR_PA, FALSE);
*pdwSMCBCR = 0x87654321;

至於 SMCBCR 的 Physical Address 跟值該設多少, 請自行參考 CPU 的 User's Manual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前一阵子去了外地,一直没来,先给贴子加个分。
  我发现原来的延时已经设到最大了,后来我有试着调小延时,发现哪怕就调了1他就无法动态分到ip了,硬件上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还有一点,我发现设置寄存器的里面有2个地方,分别是设置read/write access time delay的和sequential access time delay的,这两个什么区别,需要同时设吗

网友:
非常抱歉, 沒有用過這顆 cpu, 也沒有它的 data sheet, 故有些細節的問題無法回答

看起來, 因為 cpld 從上板改到下板, 故其阻抗與雜散電容等皆已改變, 造成其 access timing 與原設計不同, .

若是 timing 已放大到最慢, 不知該 cpu 是否可調整 strength, 若可以的話可試著加大信號強度看看.

不是所有的硬體問題都可用軟體來解決, 若真的不行, 可能要重新設計一塊板子了.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感谢PAUL_CHAO热心
现在看来应该不是硬件上的问题,因为后来我又找了块原来设计的班子,发现也出现了这个现象。。。
现在唯一和原来不同是,我们这边换过一个交换机,原来是10M的,现在变成100M了。而且发现下载NK速度也快了好多,不知道会不会是这个影响到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驱动里的问题,原来删调试信息的时候多删了一句话,回去再看看问什么会有这个影响。感谢paul_chao的帮助,给分

网友:
引用楼主 fantasy84 的回复:
最近在wince下使用了dm9000a网卡,现在发现在主机ping开发板时会出现ping个几祯就会出现1祯延时很高(秒级的),其他都在1,2ms左右,查了好久没找到原因,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下原因可能在哪里。驱动用的是davicom提供的程序。

我也遇到LZ这个问题,我用的是S3C2440,DM9000A的驱动就拷贝的网上的(原程序对应的ARM晶振是12M,我的开发板是16.9344M)。硬件应该没问题,因为我用EBOOT通过TFTP可以下载NK。但是WINCE启动后,通过主机PING开发板,发现延时基本上是1秒,并且PING了10多次后,device.exe就报错了:

Data Abort: Thread=97d9aab4 Proc=81d96340 'device.exe'
AKY=ffffffff PC=02b52178(dm9isa.dll+0x00002178) RA=02b52174(dm9isa.dll+0x00002174) BVA=06000000 FSR=00000007

请问LZ是删除了哪行代码?与晶振变化有关吗?

网友:
解决了,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删除了哪行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