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2与摄像头

楼主:
欲制作一通过c52实现参数设置功能并实现数据的存取操作的不使用usb摄像头的远程实时监控系统
在网上搜索时发现ov7620摄像头模块价格较低,但不知是否适用于此单片机,或建议我一些性价比较高的并适用于c52的摄像头模块···
知道的兄弟请解我疑惑,不知道的兄弟也帮我顶起

网友A:
ov7620摄像头 是属于支持Quick Capture Interface的摄像头,一般需要专门的接口,具体如下:
C_DD[9:0] Input  Data lines to transmit 8 or 10 bits at a time
C_MCLK    Output  Programmable output clock used by the camera capture sensor
C_PCLK    Input  Pixel clock used by the quick capture interface of the camera to clock the pixel data into the input FIFO
C_LV      I/O    Line start or alternate synchronization signal used by the sensor to signal line read-out or as an external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C_FV      I/O    Frame start or alternate synchronization signal

目前很高端处理器(PXA)都有这种接口,手机所用的处理器一般也有。

楼主想用52实现有一定难度;软件的驱动难度很大,
如果从理论上说,采用高速51系列的处理器或者ARM,能实现。
但是实际上,实现的可能很小,技术难度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ov7620摄像头 是属于支持Quick Capture Interface的摄像头,一般需要专门的接口,具体如下:
C_DD[9:0] Input? Data lines to transmit 8 or 10 bits at a time
C_MCLK? ? Output? Programmable output clock used by the camera capture sensor
C_PCLK? ? Input? Pixel clock used by the quick capture interface of the camera to clock the pixel data into the input FIFO
C_LV? ? ? I/O? ? Line start or alternate synchronization signal used by the sensor to signal line read-out or as an external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C_FV? ? ? I/O? ? Frame start or alternate synchronization signal

目前很高端处理器(PXA)都有这种接口,手机所用的处理器一般也有。

楼主想用52实现有一定难度;软件的驱动难度很大,
如果从理论上说,采用高速51系列的处理器或者ARM,能实现。
但是实际上,实现的可能很小,技术难度太大。

请问有什么合适摄像头模块型号推荐的吗?

网友:
我也感觉单片机扛不住这玩意~~~

网友:
ov7620比较麻烦 楼主可以找那种串口摄像头,130M像素的,在单片机上可以用

网友:
单片机搞不定这个摄像头,ARM 2440 这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