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SB function client驱动为什么总被识别为usb printing support?

楼主:
我在usbprn驱动的基础上修改了一个USB function client驱动,我发现无论怎么修改VID/PID,连接到pc机上都被识别usb printing support。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注册表设置如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PassBy]
"idProduct"=dword:00000001
"idVendor"=dword:0000833c
"Index"=dword:00000000
"FriendlyName"="USB Passby:"
"bcdDevice"=dword:00000000
"Product"="USB Passby Driver"
"Manufacturer"="Magnity"
"DeviceName"="PSB1:"
"Dll"="\\NandFlash\\OtgDriver.dll"
"Prefix"="PSB"

Descriptor配置如下:本结构中的 VID/PID/bcd项会根据注册表设置修改

    const USB_DEVICE_DESCRIPTOR HighSpeedDeviceDesc =
        {
        sizeof(USB_DEVICE_DESCRIPTOR),          // bLength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USB_VERSION,                            // bcdUSB
        0x00,                                   // bDeviceClass
        0x00,                                   // bDeviceSubClass
        0x00,                                   // bDeviceProtocol
        EP0_PACKET_SIZE,                        // bMaxPacketSize0
        0,                                      // idVendor
        0,                                      // idProduct
        0x0000,                                 // bcdDevice
        0x01,                                   // iManufacturer
        0x02,                                   // iProduct
        0x03,                                   // iSerialNumber
        0x01                                    // bNumConfigurations
    };

Interface配置如下:

    const UFN_INTERFACE HighSpeedInterface =
        {
        sizeof(UFN_INTERFACE),
        {
            sizeof(USB_INTERFACE_DESCRIPTOR),   // bLength
            USB_INTERFACE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0x00,                               // bInterfaceNumber
            0x00,                               // bAlternateSetting

            dim(m_HighSpeedEndpoints),          // bNumEndpoints
            0x00,       // bInterfaceClass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0x00                                // iInterface
        },
        NULL,                                   // extended
        0,
        m_HighSpeedEndpoints                    // endpoint array
    };
    m_HighSpeedInterface = HighSpeedInterface;

Config配置如下:

    const UFN_CONFIGURATION HighSpeedConfig =
        {
        sizeof(UFN_CONFIGURATION),
        {
            sizeof(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 bLength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bDescriptorType

            CB_CONFIG_DESCRIPTOR,               // wTotalLength
            0x01,                               // bNumInterfaces
            0x01,                               // bConfigurationValue
            0x00,                               // iConfiguration
            USB_CONFIG_RESERVED_ATTRIBUTE | USB_CONFIG_SELF_POWERED,            // bmAttributes
            0x00                                // MaxPower
        },
        NULL,
        0x00,
        &m_HighSpeedInterface                  // interface array
    };

网友A:
USB PRINTER或者是其它的MASS STORAGE等和VID\PID是没有关系的,是和描述符有关,通常修改platform.reg里边修改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 PRINTER或者是其它的MASS STORAGE等和VID\PID是没有关系的,是和描述符有关,通常修改platform.reg里边修改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就可以了

这个我已经改了
"DefaultClientDriver"="PassBy"

后来发现是Interface配置问题,
0x00,      // bInterfaceClass
0x00,      // bInterfaceSubClass
0x00,      // bInterfaceProtocol

全改成0xFF就可以了,可能缺省值是 0xFF而不是0x00,因为我发现usbdi.h里有 #define USB_NO_INFO 0xFFFF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1 楼 veabol 的回复:USB PRINTER或者是其它的MASS STORAGE等和VID\PID是没有关系的,是和描述符有关,通常修改platform.reg里边修改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 ? "DefaultClientDriver"="Mass_Storage_Class" 就可以了

这个我已经改了
"DefaultClientDriver"="PassBy"

后来发现是Interface配置问题,
0x00,? ? ? // bInterfaceClass
0x00,? ? ? // bInterfaceSubClass
0x00,? ? ? // bInterfaceProtocol

全改成0xFF就可以了,可能缺省值是 0xFF而不是0x00,因为我发现usbdi.h里有 #define USB_NO_INFO 0xFFFFFFFF

学习啦,谢谢!MAR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