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C中单击按钮更新指定目录下的dll文件

楼主:
请问各位大虾,建立一个对话框,单击其中的命令按钮,如何实现更新到指定目录下的dll文件。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就是更新一个动态库,我觉得只要将要更新的DLL复制到windows(原DLL就在这里)目录下就可以了吧。帮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就是更新一个动态库,我觉得只要将要更新的DLL复制到windows(原DLL就在这里)目录下就可以了吧。帮顶,学习。

是在原有对话框基础上在多加一个更新按纽,更新原来的dll文件。

网友:
把DLL弄成动态加载,之后要更新DLL的时候卸载原来的DLL,复制新的DLL进来即可。当然,如果卸载不了,那就需要使用前后台应用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如果卸载不了,那就需要使用前后台应用程序了?

这个什么意思,怎么调用后台应用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如果卸载不了,那就需要使用前后台应用程序了?

这个什么意思,怎么调用后台应用程序?

也就是应用程序分成两部分:后台exe和前台dll,前台dll又调用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