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9S08QE128程序及资料

楼主:
请问有谁懂MC9S08QE128这个芯片的使用,及程序的编写。
能给我一个简单的程序例子吗?带像51那样的引脚定义那种。
例如:51程序如下:定时器每1分钟控制继电器
希望能用MC9S08QE128编个类似以下的程序,十分感谢!!!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qfbz,bz=1;        //定义秒标志、区分1分钟和1小时标志位
uint time[] = {0,0,0};        //100毫秒,秒,分
sbit p17=P3^5;          //定时器T1,控制继电器口
sbit CT_LED=P0^1;       //CPU工作灯
sbit WTDCS=P1^1;        //外部看门狗CS
void first(void);
//-----初始化-----
//-----INT_T1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_T1(void) interrupt 3
{
        TR1=0;
        TH1=0xc4;                //100毫秒定时常数,高位
        TL1=0x08;               //100毫秒定时常数,低位
        TR1=1;
        time[0]=time[0]+1;        //10毫秒数加 1
        if(time[0]==100)                //判断10毫秒=100
        {
                time[0]=0;
        }
        if(time[0]==0)
        {
                time[1]=time[1]+1;        //秒加1
                if(time[1]==60&&qfbz==0)//判断秒=60
                {
                        time[1]=0;
                        time[2]=time[2]+1;//分加1
                        if(time[2]==1)                //判断分=1
                        {
                                time[2]=0;
                                qfbz=1;   //置区分标志
                                bz=0;
                        }
                }
                if(time[1]==30&&qfbz==1)
                {
                       qfbz=0;
                       bz=1;
                       time[1]=0;
                }
        }
}
void first(void)
{
      qfbz=0;       //区分标志
      TMOD=0x10;    //工作方式为1
      TH1=0x0ff;    //100毫秒的时间常数高位
      TL1=0x66;     //100毫秒的时间常数低位
      TR1=1;
      ET1=1;        //允许定时中断
      EA=1;            //允许中断
      p17=0;
}
void main()
{
      first();      //初始化
      while(1)
      {
              WTDCS=0;
              if(qfbz==0)
                 {
                    p17=1;
                    CT_LED=1;
                 }
              if(qfbz==1)
                 {
                    p17=0;
                    CT_LED=0;
                 }
              WTDCS=1;
      }
}

希望包括MC9S08QE128资料,希望是中文资料,英文的我有,看不懂。所以请求各位大侠。

网友:
例如
我在C51定义一个引脚是这样的,
sbit CT_LED=P0^1;      //CPU工作灯
也想知道在MC9S08QE128里定义引脚是什么样的。

网友:
Freescale芯片一般使用CodeWarrior, 这个开发环境要一般$2000, 但他们一般会提供一个评估版软件,但编译的代码量有限制.
所带的编译器里面有你需要的头文件, 一般以芯片名命名.

Freescale 的芯片中文资料不多, 看英文是必需的.

网友:
那个评估软件是一个月试用期,
我现在就是想怎么会用那个芯片,我们公司现在得用到这个芯片,因为自己英文不是很好,所以很着急。

网友:
equ Light_P,PORTA//led接在PORTA口
equ Light_D,DDRA
equ Light_Pin,0b00000010

BEST Light_D,Light_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