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有水波纹问题

楼主:
买了个2440的开发板.自带了块NEC的屏幕.结果屏datasheet没有调屏资料.打电话问技术支持.说这款NEC的屏幕本身有问题.调那几个参数没什么作用?请问哪位调过T35C-NEC2432的屏.给点指导!谢谢了

网友:
改驱动,调里面的有关对比度,调几个显示相关的寄存器(of LCD Controlor)

网友:
这款屏没有用过,但类似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屏在注册表中的参数来实现

网友A:
因为此帖是零分,所以我就忘记了是哪个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此帖是零分,所以我就忘记了是哪个参数

O(∩_∩)O哈哈~

网友:
这个只能靠向2440 lcd controller的寄存器里输入不同的值来看效果了,挺费功夫的。

网友:
呵呵,暂时分数不多。那几个参数该了N次,还是闪,技术支持说是屏本身问题。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