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bit比较器

楼主(2009-03-25):
16bit比较器
求16bit大小比较器源码,VHDL,用if语句是不是比较慢啊?想用对应位异或,然后找最高位的1和二者异或这种方法。
请问想找16bit中最高位的1,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谢谢
源码

网友A:
用if吧,快慢不是你要考虑的事情,综合软件会根据你设的约束自动生成电路,不需要你自己来考虑如何实现一个比较器。

网友B(2010-04-14):
先将16个bit分而治之会并行比较会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