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嵌入式开发解决方案,有能力者可进行合作

楼主:
公司有扫描仪和打印机,现在公司需要将两者连在一起使用,具体步骤为:
  (1)从扫描仪扫描图像-》(2)通过某个中间设备将扫描的图像进行一些简单处理,比如旋转一下-》(3)给打印机发信号,打印出这个图像来

现在问题就在第(2)步上了,我们希望一台装有WindowsCE系统的智能设备将两者连接,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用装有WinCE的设备连接扫描仪和打印机,可行吗?
(2)这个运行WinCE智能设备什么的比较好?总不能买个智能手机吧,有没有价格便宜实用的?(WinCE上可能需要运行我们用C#写的程序,那这个智能设备就要能运行起码WinCE4以上版本吧)

求大家多给我点解决方案,混口饭吃不容易啊,没有接触过!!!!!!

网友: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从WinCE上的程序中读取出扫描仪的图像来进行处理,我们公司有一个组件,能在电脑上读取扫描仪或数码相机的图像,是VC++开发的,好像不能在WinCE上运行

网友:
完全可行。

网友A:
干嘛一定要用Wince设备呢?用PC机不是更好吗?

网友:
用 去解决吧,驱动问题很麻烦。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行,实现起来就比较麻烦了哈,至少那个扫描仪的wince驱动就够弄一阵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嘛一定要用Wince设备呢?用PC机不是更好吗?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说的扫描仪和打印机是你们公司买来的吗?
如果是,真的没必要做个东西出来吧。
如果你们是扫描仪和打印机的销售或制造公司,那还可以考虑?!

网友B:
主要是PC成本太高了,也不符合客户现场操作的需求,客户的现场操作就是要一边扫描进图像,另一边打印出来,中间对图像自动来点小处理,其实我们有全套的PC桌面程序,自动读取图像然后修饰处理然后打印,但这个客户就比较特殊了,不能用PC,而且都不需要有显示屏显示,直接自动打印就是了!

现在老板想直接去买那种类似于工控的PC主板(和电脑主板差不多,就是存储器不用硬盘,用什么卡,没接触过,忘记是什么卡了),然后装个Win2000进去,然后把我们的程序安装进去,再把这个板子和打印机装在一个壳子里,这样当主板里的操作系统启动后自动运行程序,当扫描仪一扫描图像,就读取并处理后打印,这样就方便多了,而且这样一个板子的成本大约在500元以内,可以说是很低了

但我觉得实在是有些大题小做了,要是这样的话,弄个装WinCE的小板子不是更好?就是程序方面不好写,不知道怎么读扫描仪的图像,不知道打印会不会有问题,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能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了!

网友:
如果有现成的板为什么不用呢,
自己搞个WINCE板成本是不是更高了,还要研发成本啊,
看你们的量,如果量不是特别大,就按老板的想法做吧

网友:
你们老板的想法不错,用WinCE的话,除非有现成的驱动,否则开发成本太高。

网友:
你买个ARM板+wince 操作系统 再开发 驱动 接口
  成本绝对比低端PC高

网友:
可以用小一点的嵌入式主板,跑嵌入式xp嘛!驱动和程序都好做。

网友:
只要你有该扫描仪的USB协议. 在CE系统上做个USB Host驱动不是件难事.

网友:
绝对可以,当然用嵌入式xp,就更easy了(我原来在专门从事印刷照排公司工作,这个实现起来绝对没问题,当年可是在嵌入式Linux下完成的)。

网友:
上网本,1000块钱搞定

网友:
技术上完全没问题,多考虑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PC成本太高了,也不符合客户现场操作的需求,客户的现场操作就是要一边扫描进图像,另一边打印出来,中间对图像自动来点小处理,其实我们有全套的PC桌面程序,自动读取图像然后修饰处理然后打印,但这个客户就比较特殊了,不能用PC,而且都不需要有显示屏显示,直接自动打印就是了!

现在老板想直接去买那种类似于工控的PC主板(和电脑主板差不多,就是存储器不用硬盘,用什么卡,没接触过,忘记是什么卡了),然后装个…

你老板的想法很正确,这样能复用之前你们开发的软件。
wince极度不推荐。你也知道windows下开发的东西在wince上无法直接运行。移植是要时间和工作量的。
何况还有扫描仪的驱动,也要在wince下实现,打印机的驱动也要实现。也就是说要建立一个wince的平台级开发团队,而不仅仅是应用开发了。

现在的上网本不过千把,去掉屏和硬盘,去掉网卡,可以省很多的。

网友:
直接买别人的板子,自己开发扫描仪的驱动和应用。费用会低很多,如果连板子也要自己做,就完全不划算,除非量化生产,或是人家别无选择的用你的东西。

网友:
不用自己弄了
最简单最便宜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C(2009-06-01):
用wince,现开发设备,需要购买开发板,移植软件,编写驱动,然后还要layout,开模,等等一系列工作,难度相当大而且费用极高,劝你不要走这条路,虽然理论上是通的。
我认为你还是从客户那边下手,花点精力,如果可以说服他放弃或者降低对移动性便携性的高要求,等于成倍减少你们开发工作量和费用。

网友D:
呵呵,是呀
现在开发都一体化了,走上现代化了,没必要自己开发的。

网友E:
买现成的。

网友F:
如果只是做一台,或者几台,不如想办法用低端PC。
没有量的支持,用wince是划不来的

网友G:
我们公司的wince终端可以实现扫描、打印,你可以考虑联系下销售,福建升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