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在wince上 如何创建虚拟的SD Card

楼主(2009-09-18):
在wince上 如何创建虚拟的SD Card
有哪位大侠做过啊?
给点思路啊
wince
如何

网友A:
没做过,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B:
LZ说的虚拟SD卡是什么意思
把设备挂在CE的SDBUS上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Mavell8686有款SDIO的驱动你可以看看
在注册表里声明一个SD设备,驱动对硬件操作直接用CE里SDBUS的API

网友C:
什么是虚拟SD卡?做什么用?

网友D:
没接触过这个问题,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