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开机电路功率不够

楼主:
下面这个电路的功能都已经是实现了,但是功率不够,好像只能提供60mA左右的电流
而我需要至少200mA才能正常工作,请大侠们指点迷津啊

网友:
大家早上好,自己顶一下

网友A:
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的话,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的话,把三极管换成MOS管吧

换成什么型号的MOS管呢?

网友:
首先MOS的型号很很多,能满足200mA的也非常多,

楼主可以看看:SI2305DS

另外建议修改限流电阻的 阻值,

看楼主具体需要那个控制口的功率为200mA,对应把其限流电阻该小,

网友B:
另外 按键开机电路,一般都仅作为开关电路。

如果需要驱动,需要200mA,
则完全可以再拿个  MOS的电路来从VCC取电,
此按键开机电路 只是作 上述电路的开关而已。

这样设计更合理。

网友:
我把Q1和Q2换成了MOS管,用的STS2320和STS2321
现在功率是够了
我想把这个设计的更省电一些
是不是把R7和R8改小一些会更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 按键开机电路,一般都仅作为开关电路。

如果需要驱动,需要200mA,
则完全可以再拿个 MOS的电路来从VCC取电,
此按键开机电路 只是作 上述电路的开关而已。

这样设计更合理。

就是用作开关的,我这个是用电池供电的,想做的更省电一些

网友C:
省电的话,R7减少或取消,R6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电的话,R7减少或取消,R6加大。

能给个参考值吗?

网友D:
你的图中Q1的接法似乎不对~~~~~~NPN三极管一般是发射极接VCC

3906一般放大倍数可取50的样子,200MA的集电极电流,需要至少4MA的基极电流,为了保证饱和,至少要给它10MA.如果电源是5V,基极电阻不能超过400欧姆.

也就是说,如果VCC是5V,R7只能取390欧姆或更小. 而且Q1一定要用正确的共发射极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中Q1的接法似乎不对~~~~~~NPN三极管一般是发射极接VCC

3906一般放大倍数可取50的样子,200MA的集电极电流,需要至少4MA的基极电流,为了保证饱和,至少要给它10MA.如果电源是5V,基极电阻不能超过400欧姆.

也就是说,如果VCC是5V,R7只能取390欧姆或更小. 而且Q1一定要用正确的共发射极接法.

我现在把Q1换成STS2321了,功能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因为是电池供电,我想做的更省电一些,将R7&R8阻值都调整到500欧姆是否可以呢?

网友:
楼上简直是不知所谓
如果换成MOS管,R6可以调整到100K以上都没问题,R7没什么影响可以去掉,R8,R9同时提高10倍

网友:
既然负载有200MA,在前面的驱动电路省电其实没什么意义.

负载该是很短时间工作,那么只要保证负载不接通时控制电路不消耗电流就行.

你前面的电路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