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电路中很多“与非”门要取非,而不是直接用与门 ...

楼主(2010-05-26):
为什么在电路中很多“与非”门要取非,而不是直接用与门或者或门?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啦,明明直接就可以东西,为什么非要取非呢?
东西

网友A:
这个是一个电器特性来的,现在的大部分元器件都是这样的。
好像很少见到有简单的与门和或门的。
应该市场上经常是用与非门来作为非门的。
我现在还是学生,这些也是听说的,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如果说错了,请指正。

网友B:
有很多种可能.
插入延时
元件选择限制
信号缓冲
.......

网友C:
这是你电路的某些限制决定的
也可以直接用与门和或门的芯片 74HC08 74HC32

网友D:
这个只是前人总结下来的常用逻辑
具体到你的设计里,你可以不用,呵呵
只要把活做完做好,以什么方式,这个是设计的取舍问题
没必要去否定存在的东西

网友E:
我觉得,后面带多一个非门,用来整形,将之前的信号翻转,整形一下,陡很多。

网友F:
完全取决于器件的制造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