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掉机器声音

楼主:
去掉机器的滴滴声音,beep()这个函数,
另外有个按键声音,也会响。
能否用语句去实现:在代码中怎么实现“只要调用beep()这个函数的话,就不调用”
因为这个函数老是滴滴响个不停。

网友:
在替换中输入beep,然后选择全部去掉就行了

网友:
就是这样做太麻烦。

网友:
投入生产的话,还是要加上去的。

网友:
一点都不麻烦啊
你选择全部替换就行了啊,
或者替换成自己构造一个没有意义的函数,到时生成时在通过这个临时函数替换成beep

网友A:
用胶布把蜂鸣器的口封住或者用烙铁烫坏声音就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胶布把蜂鸣器的口封住或者用烙铁烫坏声音就小了。

有意思!

网友:
宏重新定义其为空

网友:
  #ifdef 之类的,这样的事情好控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