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9-09-07):
咨询看门狗问题
请问一下看门狗复位时间和输出复位时间有什么区别,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A:
两者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
代码对看门狗的功能设定不同,造成两者时间不一致。
1。代码上电运行后,正常运行状态下,不让狗复位,两者时间不同。
2。代码上电运行后,正常运行状态下,需要狗按时复位,两者时间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