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avr分析声音频率?

楼主(2009-10-13):
如何设计avr分析声音频率?
想让avr能够即时得到 通过mic采集到的周围环境的声音频率
各位大侠有什么思路没 请赐教
频率
设计
如何

网友A:
用高速ADC把波型采到单片机内部

网友:
考虑:
1。信号强弱:需不需要放大
2。噪声强弱:需不需要滤波
3。信号性质:电流电压,需不需要信号性质转换
4。信号幅度:适不适合频压转换处理。
5。成本考虑:方案选择优化,IC的选型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