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P层三次握手中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1-27):
TCP层三次握手中的几个问题?
问题一:
第一步、客户端发一个SYN,
第二步、服务器回一个SYN+ACK,
第三步、客户端发一个ACK,
seq_no=07CC50EA,ack_no=78BEEA98
此时三次握手搞定。接下来开始传送IP数据包了,但是我想请问下,
当第三步不成功的情况下,客户端发了一个ACK,而服务器未收到的情况下,是否重发第三步的 ACK包呢?
如果服务器端未收到 3)ACK包,而回了一个 第2步的SYN+ACK,那就证明握手不成功,从而导致握手不成功。
在局域网中一般,是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第三步发送不成功的呢?(网络堵塞、繁忙)?
第一步,与第二步是会重发,数据包,间隔时间有是多少?一般重发几次?重发的数据包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数据位是来起什么作用的?
服务器
局域网
数据包

网友A:
SYN-ACK 重传次数 服务器发送完SYN-ACK包,如果未收到客户确认包,服务器进行首次重传,等待一段时间仍未收到客户确认包,进行第二次重传,如果重传次数超过系统规定的最大重传次数,系统将该连接信息从半连接队列中删除。注意,每次重传等待的时间不一定相同。

网友B:
是客户端ACK啊?
不好意思.

网友C:
难道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