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通滤波问题

楼主(2010-03-17):
带通滤波问题
谁用过lm324,lm324的11脚要接地还是接负电源?为什么,我接地出来的波形只有半波。接负电源好像也不行的样子
lm324

网友A:
信号一般 都需要调理电路处理下 再经过带通滤波吧
根据信号的幅度 以及带通滤波的输出幅度,选择放大或衰减,再跟上一个加法器。

网友B:
324不是轨到轨的运放,正常应用需要接正负电源,否则输出摆幅很小。
只接正电源,输出当然只有正半周。

网友C:
324 可以单电源工作,也可以正负双电源工作,具体要看你的信号要求,不过它不能满摆幅输出;
单电源工作时要将电源的二分之一作为信号的地。滤波电路中的接地就要接二分之一电源处。

网友D:
看输入输出范围及中点电平,324可以单电源也可以双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