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驱动流程

楼主:
各位大哥:
    请问一下,USB 驱动是怎么样监测 USB 上的数据,是怎么样和系统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USB的协议规范,找一些USB的底层代码。

貌似很复杂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USB的协议规范,找一些USB的底层代码。
说的很简练,马上就精辟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USB的协议规范,找一些USB的底层代码。
说的很简练,马上就精辟了,哈哈…

我也觉得USB很神奇的,两根线可以那么告诉的传输,牛的很。

网友:
wince中,USB驱动分成上层USB设备驱动和底层的USB驱动。对于底层的USB驱动,又可以分为上层的USB总线驱动和最底层的USB控制器驱动。USB总线驱动主要负责USB外围设备的枚举与加载相应的驱动。

网友:
协议看起来的确很复杂,看了好久没看完!看不下去了。

网友:
可以重点看看协议里的关键部分,例如几种命令,描述符

网友:
好象协议有点复杂.没研究

网友:
很复杂 基本上你所问的检测线上数据属于最低下物理层了 咱们一般不用关心
USB通信有很多术语 USB标准里面就有很多 基本上总线在时间上是划分成一节一节的,谁要用以及要用多少带宽以及怎么用都得去申请 很多事情都被总线控制器的驱动管了
可搜索查看有关USB以及OHCI,EHCI,UHCI等资料

网友:
好的,我查查 OHCI,EHCI,UHCI
另外,为什么我在
extern "C"
DWORD
UFN_Init(
    LPCTSTR pszContext
    )
加入  RETAILMSG(1, (_T("++++UFN_Init\r\n")));
没有调试信息出来呢??

网友A:
你改了PUBLIC下的代码?如果是这样的话build后还要sysgen current project一下再make
直接执行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project,再mak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PUBLIC下的代码?如果是这样的话build后还要sysgen current project一下再make
直接执行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project,再make吧

非常感谢,确实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