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CE5.0下的半透明按钮控件(C#的)

楼主:
EVC的不怎么看得懂(.net搞多了,变懒了!)

网友:
几乎没有。要自己来叠加的。

网友:
半透明.....      有意思...
自己写吧

网友:
好像没有

网友A:
只能自己写,CE系统下的控件,就算是贴上半透明的图片也不行的,因为它还有一个灰色的底无法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自己写,CE系统下的控件,就算是贴上半透明的图片也不行的,因为它还有一个灰色的底无法去掉

在OnCtlColor()
里面先把背景改掉不可以吗,
我经常做成透明的

网友:
在网上也找了点资料,基本上都是用GDI绘制的,一包装成控件就出问题。可复用效果太差

网友:
This function displays bitmaps that have transparent or semitransparent pixels.

BOOL AlphaBlend(
  HDC           hdcDest,
  int           nXOriginDest,
  int           nYOriginDest,
  int           nWidthDest,
  int           nHeightDest,
  HDC           hdcSrc,
  int           nXOriginSrc,
  int           nYOriginSrc,
  int           nWidthSrc,
  int           nHeightSrc,
  BLENDFUNCTION blendFu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