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开发IDE

楼主:
现在各个公司,开发arm9 的时候都使用什么开发工具啊?linux下的

ADS吗?版本多少的?

网友:
linux 就用Linux呗。呵呵

网友:
LINUX的没弄过,估计要安装个LINUX系统或者LINUX的虚拟机吧。

网友:
windows下有一些 用ADS。

LINUX下基本都是用的RED LINUX对应的开发环境吧,
大部分安装了LINUX系统,也有一些安装虚拟机。

也有些直接远程服务器,让服务器的LINXU操作系统 处理你要编译的东西。

网友:
lINUX下的开发工具就是交叉编译工具,没有在WINDOS下的IDE

网友:
gcc,gdb等相关编译器肯定要的,如果手头有开发板,它的供应商一般有相关交叉编译环境包提供,按步骤在linux下按照即可用,ide可以用elipse啊,有forC和for java的,注意下清楚哦

网友: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要是我在widows下开饭呢?2440开发板,用哪个IDE?

是不是根据开发板,提供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要是我在widows下开饭呢?2440开发板,用哪个IDE?

是不是根据开发板,提供的呢?

eVC 或 VS2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要是我在widows下开饭呢?2440开发板,用哪个IDE?

是不是根据开发板,提供的呢?
应用可以使用的开发工具如下:
1、eMbedded Visual C++系列,分为VB与VC,最新版本为4.0+SP4
2、Visual Studio 系列,常用的有2003/2005/2008。
如果是定制系统,需要用到的开发工具为:Platform Builder 5.0/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谢谢大家的回复,要是我在widows下开饭呢?2440开发板,用哪个IDE?

是不是根据开发板,提供的呢?
应用可以使用的开发工具如下:
1、eMbedded Visual C++系列,分为VB与VC,最新版本为4.0+SP4
2、Visual Studio 系列,常用的有2003/2005/2008。
如果是定制系统,需要用到的开……

有点晕。。。。呵呵,小弟想转入这行业对这些不太了解,

Visual Studio 系列,常用的有2003/2005/2008。eMbedded Visual C++z这些是不是写winCE时候用的比较多呢?

我想在arM(内核用linux)基础上作各个硬件的驱动。这个用什么比较合适?

网友:
作ce的系统下的驱动,用eMbedded Visual C++ 可以吗?,我买的开发板子还没到,请指点我一下

万分的感谢

网友:
ls的,5.0的驱动用platformbuilder5.0就可以了,开发6.0的驱动就用VS2005(2008)+WINCE6.0(安装文件3g几容量),evc用作应用程序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