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k9f1208调试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遇到个怪问题!刚做好的板子(2440+k9f1208) 按文档说明 NCON 接地 GPG13 接3.3V GPG14 接3.3V GPG15 接地 。按文档和网上文章似乎这样是对的?但是小弟在NCON接地时遇到ads调试问题??
具体的我也在eeworld发过帖子了。就是ads仿真报RDI Severe Error 00602: Can't halt target and make it enter DEBUG state 这个错误。而且是一上电就这样。更本没办法进去axd调试?小弟经验有限,还请各位大侠协助小弟看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如果把NCON接3.3 就可以ads调试了。但是调试好的nboot下载不到nand中去?或者说下载进去后没办法重nand启动。这个过程我是通过sjf2440下载的 基本可以说下载没问题。这个问题困惑小弟和硬件工程师 好几天了,还请各位帮忙呀??分数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经验的分享!小弟后期会跟踪写文档分享给广大网友!谢谢!顶者有分!哈哈!

网友:
再看下OM[0..3]的设置,如果OM的设置正确,你所说的设置已经能够实现K9F1208的NAND启动了,所以像我和你说过的,可能是之前烧录到FLASH的程序导致CPU运行出问题,AXD也就没办法连接了。
按照S3C2440的DATASHEET描述AdvFlash (Read only) PageSize (Read only) AddrCycle (Read only)都是只读的,程序不能修改,如果NCON 设置成高电平,导致访问NAND FLASH的时序全部出错。

网友:
板子上OM【0-3】 都是接地的!我有疑问是 如果已经重nand启动了,但是nand中程序是错误的?我用相同的nboot下载到开发板中后是可以ads调试仿真的,现在这个问题越来越糊涂了!不知道怎么进行下面的工作了??

网友:
这个板子有成功运行过吗?确定板子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没有!我之前一直在开发板上玩的!很奇怪现在把nand这块知识看看吧!没办法搞了!

网友:
nand 问题确实很难搞呀。。。 帮你顶下。。。

网友:
最新调试结果,我现在很无奈的把ncon 接到3.3v,按理说仅仅每页大小区别
NCON : NAND flash memory selection(Normal / Advance)
               0: Normal NAND flash(256Words/512Bytes page size, 3/4 address cycle)
               1: Advance NAND flash(1KWords/2KBytes page size, 4/5 address cycle)
NCON:输入,NAND Flash内存地址步长选择,0:表示3步长地址,1:表示4步长地址(NAND flash中地址要通过d[7:0]送多次,每送一次就为一步长
但是 我现在调试时在读每页的函数中总是死在
#define NF_DETECT_RB()           {while(!(rNFSTAT&(1<<2)));} 这里,更奇怪的ID读出来的是0xec76??我疑问是ID读出来了。时序应该对了吧!为什么在读每页时nand还在忙呢???

网友:
我把开发板的nand 的ncon接到3.3v 是可以读每页的??相同函数!

网友:
请详细阅读FLASH的数据手册,读ID命令只需要1个Address Cycle,而读写page则需要4个Address Cycle,所以你的那些设置即使错误,读ID的时候一个Cycle是满足的,所以能读出ID。

网友:
另外FLASH的busy引脚要上拉

网友:
可以把NAND FLASH擦除之后试试

网友A:
k9f1208应该是4 Cycle的地址,NCON应该是要拉高的,拉低表示3 Cycle的。楼上也有说了Busy是OD,需要上拉的。

网友:
我的busy确实是上拉了,k9f1208 的NCOn是拉高吗??
0: Normal NAND flash(256Words/512Bytes page size, 3/4 address cycle)
1: Advance NAND flash(1KWords/2KBytes page size, 4/5 address cycle)

拉高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k9f1208应该是4 Cycle的地址,NCON应该是要拉高的,拉低表示3 Cycle的。楼上也有说了Busy是OD,需要上拉的。

k9f1208 是512Bytes/page如果拉高还怎么51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9f1208应该是4 Cycle的地址,NCON应该是要拉高的,拉低表示3 Cycle的。楼上也有说了Busy是OD,需要上拉的。

k9f1208 是512Bytes/page如果拉高还怎么512?

看错了,以为k9f1208 是2Kbytes/page, 那NCON应该为低电平。

网友C:
应该是硬件问题,我以前也遇过

网友:
请教下各位// HCLK=133Mhz
#define TACLS                0
#define TWRPH0                6
#define TWRPH1                0这3个宏 应该怎么确定他的值呢??我的晶振是16.934??

网友A:
你按照上面的设置没有调通吗?那就用这个试试看
#define TACLS 1    //2HCLK
#define TWRPH0 6   //7HCLK
#define TWRPH1 1    //2HCL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硬件问题,我以前也遇过

请教下 你说说硬件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上面的设置没有调通吗?那就用这个试试看
#define TACLS 1? ? //2HCLK
#define TWRPH0 6? //7HCLK
#define TWRPH1 1? ? //2HCLK

没有!

网友:
各位大侠们呀???问题依旧呀???那个ncon一接地ads就不能debug。真不知道硬件给板子下了什么药呀??帮忙呀!!

网友D:
楼主说的调试是指在NAND FLASH中调试nboot吗?H-jtag好像还不支持NAND FLASH调试吧。
“如果把NCON接3.3 就可以ads调试了。但是调试好的nboot下载不到nand中去”个人推测这是因为此时上电后Steppingstone的条件不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调试是指在NAND FLASH中调试nboot吗?H-jtag好像还不支持NAND FLASH调试吧。
“如果把NCON接3.3 就可以ads调试了。但是调试好的nboot下载不到nand中去”个人推测这是因为此时上电后Steppingstone的条件不满足。

请教下你说的条件不满足时什么意思呢?具体是指那块?电路?软件?

网友:
我只玩过开发板,很多具体的事情我也没做过,抱歉。
楼主有可以正常工作的板子吗?多对比一下看看吧。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没查出来,现在开始1g08驱动调试,此贴结了!以后再讨论!

网友:
解决办法:换nand flash
因为nand flash里面错误的程序已经导入RAM运行了。
或者更改OM设置,不要从nand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