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410双网卡冲突的问题

楼主:
平台采用s3c6410,wince6.0操作系统,wifi采用sdio8686,LAN采用dm9000ae。
启用任意单一网卡,其他禁用,则运行均正常,
但是如果两个网卡同时启用,LAN采用静态IP,且断开网线,则wifi无法ping通域名(即域名解析不正常,但是ping DNS的ip正常),只能ping通ip。
注:只要LAN使用静态IP且断开网线,wifi就不正常,所有的配置方案都尝试过(ip,gateway,dns等设置)。

请教wifi与LAN作为miniport,相互之间有何影响?

网友A:
LAN 连接网线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N 连接网线正常吗?

谢谢回复~~~
LAN连接网线的情况下,wifi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好像很久以前就在问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B:
关注一下,应该是wince系统对网络适配器和ip绑定支持不够,tcp/ip协议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注一下,应该是wince系统对网络适配器和ip绑定支持不够,tcp/ip协议栈的问题。

3Q~~~~
个人感觉上层协议栈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wifi与LAN单独工作的时候都是正常的,且同时工作时,只要保证LAN连接网线也是正常的,感觉底层出问题的几率高些。
有三种可能:
1. LAN设置为静态IP且断开网线,会设置了某一相关标志位,当wifi发现读到这个标志位的时候,认为自己也处于断开状态,所以根本没有发包出去。但是此时用ping命令是直接可以ping通任意IP的,不过只要一ping域名,就直接返回Bad IP address(NULL),这种状况和断开网络连接时是一样的。
2. 系统只走了LAN这条路,发现不行,就没去尝试wifi,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我看过路由表是正确的;也尝试过将wifi的metric改小,仍然没有效果。
3. wifi是通过sdio接口连接的,wifi驱动本身应该没有问题,我试了其他的wifi,如AR2k,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感觉会不会是sdio驱动有问题。

网友C:
wince dns问题, wince6.0 最新的补丁 好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ce dns问题, wince6.0 最新的补丁 好像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提示~
我看到MS 2009.6.8发的一个补丁:Windows Embedded CE 6.0 Update 090531_2009M05
里面提到:
Component:  AFD
      090529_KB971044 - Host name may not be resolved correctly because DNS request is sent to an incorrect adapter.
感觉和我这边能ping通ip,不能ping通域名的症状一样。但问题是打了补丁后,重新sysgen,结果还是一样。
难道是我补丁打的有问题?我看到wince6.0中afdlib这个库已经被替换了,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貌似wince 5.0没这个问题,就6.0有。。。。

网友:
每天回帖即可获得10分可用分。。。

网友:
我也回贴~~

网友:
再顶一把,不行只好结贴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解决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