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信反掉了

楼主:
  我使用了一个使用上下位机的软件,上位机控制下位机,刚开始的时候功能是很好的,但是突然所有的功能都反掉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跟WINDRIVER有关吗?如果有关,是为什么?

网友:
反掉???什么意思?下位机控制上位机了?

网友:
不是,是叫它向东,偏向西,这是什么原因呢,朋友们帮忙解决解决

网友:
那就是程序乱了嘛,你这啥说明也没有,下位机是啥?用啥通信的?这些都不清楚,很难分析,原因太多了

网友:
  下位机也是一种软件专门搞通信的啊,上位机发信号给下位机,下位机返回信号给上位机,以控制整个程序工作,但是,现在就乱掉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跟步进电机有关系.

网友:
仿真跟踪一下看看

网友:
你这个上位机发给下位机的信号,无非就是你自己通过串口等通讯方式发过去的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是你自己定义的。首先你确定这个命令有没有发“反”了。
你的下位机程序,是根据上位机发送过来的命令数据,来做相应的处理。
比如控制步进电机,正转,反转,或者调速。那你在检查一下下位机程序有没有更改。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跟你的步进电机那些硬件没有关系。
另外感觉的你的问题说的不够具体,太笼统。
————————————————————————————————————————————————
现阶段连菜鸟都算不上,我就是来顶贴学习的。

网友:
如果程序是你自己设计的还好找原因,首先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串口通信的,下位机连上PC机,用PC机上的串口调试公司测试一下,保证硬件OK,在调软件吧

网友:
确定从最后一次可行后修改了那些东西,然后分析吧!

网友:
可能是使用了盗版软件的原因吧。就是那种解密芯片后触发了防盗机制。

网友:
跟硬件关系不大,应该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网友:
步进电机连接上和不连接是不是不一样,步进电机没连接上伤时是不是好的?步进电机会产生干扰。

网友:
2、3接线错了?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内存冲突了

网友:
用串口助手 超級終端之類的查一下通信內容 再作判斷 硬件幹扰的情況是可能存在的
首先要找出原因來

感覺你思維很混亂 笼統的問題誰也解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