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ucos嵌套中断的优先级问题

楼主(2009-08-16):
ucos嵌套中断的优先级问题
究竟ucos嵌套中断的优先级是怎样的?
系统怎样判断嵌套中断优先级的高低,是自己设置吗?还是有中断来就去处理?
有谁能告诉我吗
优先级
ucos

网友A:
中断优先级是根据你自己的CPU来设定的。我以前问过像你同样的问题。
优先级就是按照你微处理器来设置,与操作系统没有关系。你设置好优先级以后,系统就会自动识别的。
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述清楚。

网友B:
优先级是你在设置中断向量的时候设置的,你可以根据你的系统的性质,把某个中断的优先级设置成
比较高的优先级;(当然,不能设置为最高优先级,因为最高优先级被用于系统时钟了)
许多cpu并不支持自动中断嵌套,但会有中断屏蔽寄存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中断代码里实现中断嵌套就要靠
写中断屏蔽寄存器和一些标志位来实现
中断优先级跟ucos操作系统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C:
ucos的进程优先级有创建任务的时候指定,中断优先级是操作系统实现的,如果只是用的话完全不影响你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