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嵌入式手机驱动是做什么的

楼主:
http://campus.chinahr.com/2010/pages/mediatekbj/jobs.asp

看看这个网页

我是做手机驱动与系统开发的

主要是做什么的?迷茫...

网友:
手机驱动与系统开发工程师 (10人)

? 工作职责: 手机装置的多媒体及外围软件设计, 包含 Display, Video, Camera, Image 及手机外围装置

? 任职资格:
– 计算机、通讯、自动化及电子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硕士以上学历者优先考虑
– 具有C语言编程能力
– 熟悉 C programming, RTOS, embedded system
– 英语六级,具有阅读英语技术资料的能力
– 具有多媒体开发经验者尤佳

网友:
应该是做手机外围模块的驱动开发, 还对于OS还需要了解

类似就是手机的显示LCD、视频、摄像头等外围模块的驱动开发。

网友A:
就是在用的OS里写外围模块的驱动是吧
类似于在WIN的OS下开发驱动
只不过操作系统不同而已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在用的OS里写外围模块的驱动是吧
类似于在WIN的OS下开发驱动
只不过操作系统不同而已 是这个意思吗?

对,基本就是这样的

网友:
那这个方向前途怎么样啊?
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网友:
一般用硬件选arm的平台(如pxa系列,s3cXX系列)
系统有WinCE/WM, Linux/Android等。
建议新人对C语言/操作系统/数据结构有深入的研究,能看懂电路逻辑图,能读懂ARM 汇编!

目前一般的驱动开发工程师主要做移植工作。
如,老板买好一个参考板,首先硬件工程师会根据实际需求对外设device(如LCD/Keypad..)进行更改,然后软件工程师调整相应的GPIO配置和设备参数。

网友:
做移植工作?就是别人写好的自己改一下?

网友:
能给一些驱动的例子吗?
如SD LCD 点阵LED 键盘等常用驱动

网友:
再给些建议啊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