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Flash 掉程序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是否都是把 NK 装到 NANDFLASH 中,
    在开关机的过程中,
    有没有发现掉程序的现象呢??

    该怎么样避免呢??

网友A:
几率很低!

网友:
用那种好点的FLASH,可以减少几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率很低!

大概几率有多大,我担心大量用在产品上出问题。

TO: 2 楼,
好点的 FLASH 怎么样才算好点的?
正规代理 三星的 算是好的吗?

网友:
LZ,你用的是CE5.0的系统吧,哪家方案的?

好像是听说过有这种现象的.

网友:
你指的是NANDFLASH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坏块吧?

网友:
TO: 4楼
我用的是 CE6

To:5楼
估计差不多吧~!
之前做 MP3 的时候用的就是 NANDFLASH , 很容易把系统的程序掉了,
系统就起动不起来了。

网友:
由于NK在使用过程中是很少更新的,所以坏块的影响也基本可以忽略,刚开始烧录成功后边使用也很少有问题。
不过ECC方面可能要注意一点。

网友B:
开关机出现掉程序,可能在一两声板上很难体现出来,真正产品量产后,很多都是由客户检验出来的。因为这 种几率出现不大。
主要是由于开关机噪声让nandflash进入了擦除操作,解决办法:
将nand的WP脚接到处理器的IO口,初始化时拉低WP。这时是能正常读nand的,但是没法写。在需要写时,将WP拉高,写完再还原。
这样在开关机时,WP脚死死的被处理器拉低了,nand不会进入擦除环节,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
一般不会,不过偶偶也会出问题。
我也碰到类似情况,基本只能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机出现掉程序,可能在一两声板上很难体现出来,真正产品量产后,很多都是由客户检验出来的。因为这 种几率出现不大。
主要是由于开关机噪声让nandflash进入了擦除操作,解决办法:
将nand的WP脚接到处理器的IO口,初始化时拉低WP。这时是能正常读nand的,但是没法写。在需要写时,将WP拉高,写完再还原。
这样在开关机时,WP脚死死的被处理器拉低了,nand不会进入擦除环节,问题得到……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兄弟 你得加一个电压检测  一旦发现NAND那端的电压很低了  就不要写或者读  或者重新读写   NAND对电压要求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机出现掉程序,可能在一两声板上很难体现出来,真正产品量产后,很多都是由客户检验出来的。因为这 种几率出现不大。
主要是由于开关机噪声让nandflash进入了擦除操作,解决办法:
将nand的WP脚接到处理器的IO口,初始化时拉低WP。这时是能正常读nand的,但是没法写。在需要写时,将WP拉高,写完再还原。
这样在开关机时,WP脚死死的被处理器拉低了,nand不会进入擦除环节,问题得到……

恩,好方法,
值得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