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bsp烧写tocblock1文件吗

楼主(2009-03-27):
5.0bsp烧写tocblock1文件吗
请问5.0的bsp用不用烧写tocblock1文件,这个文件在什么地方,在5.0的bsp中没发现这个文件,4.2中是有这个文件的,能直接中这个文件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文件是给bootloader用的,现在大部分都是bootloader自己去管理这个文件,或者干脆就不要这个文件。用不用你要看bootloader的代码。

网友B:
那是不是说,在新的5.0bsp中的bootloader中应该有管理这个文件的代码,具体在哪呢,没发现,请指点。
谢谢了、

网友C:
你可以看看这篇博文:
http://blog.eeworld.net/xy1001/archive/2008/12/04/3444905.aspx
在\SMDK2440A\Src\Bootloader下有这么两个文件夹“Stepldr”和“Eboot”,编译后分别生成“stepldr.nb0”(其实就是nboot)和“Eboot.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