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的8686无线网卡,俩问题,请教各位大哥大姐

楼主:
我用的岭仪电子的8686WIFI(09)

驱动是该公司提供的

接口SPI

现在的问题是我可以读到ID,可以正常启动连网界面,但是目前发现,第一次不能连接上外网,

如果是自动分配IP则得到一个无效IP,手动分配也不能连上网络

解决方法:必须重新启动WIFI(类似电脑的网卡禁用,启用)或者重新填写一次IP地址

就可以连接外网

问题1:请问各位长期在TCPIP界或者WIFI界混的高手们,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哪个问题引起的?谢谢各位大哥

问题2:我想加个 PING IP功能 ,请问在CE5下怎么添加?
是否只需添加组件: Network Utilities(IpConfig,Ping,Route)?

网友A:
Q2 增加组件 Network Utilities(IpConfig,Ping,Route)?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 增加组件 Network Utilities(IpConfig,Ping,Route)?

??
我的意思是,PING IP的功能是否只需要在CATALOG中添加该组件:
               Network Utilities(IpConfig,Ping,Route)

网友:
提前关注一下!

网友B:
比较下gspi8686、ndisuio、afd的注册表order

让gspi8686先加载,然后是ndisuio,最后是afd

ping的组件按2楼说的加就行了,public下能看到源码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我们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当时我们的问题是:进入WINCE 6.0后,为了降低功耗,加入了应用程序,关闭WIFI,但是再次打开WIFI,就无法获得有用IP,即所获得IP其实就是一个假IP,与WIFI路由器不是同一个网段。

此时如果重起PDA,或者让系统进入挂起或者DEEP SLEEP,WIFI又正常了。

后来定位,我们虽然控制了WIFI的物理层的通关,但无法进行初始化WIFI的TCP/IP的数据层与链路层,导致物理链路通后,获得无用IP

找厂家FE,他们解释:SDIO接口,应该类似SD卡登,需要模拟一个插卡与拔卡的信息。
后来他们跟换了一个最新的DLL,问题就搞定。

建议楼主找下原厂的F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较下gspi8686、ndisuio、afd的注册表order

让gspi8686先加载,然后是ndisuio,最后是afd

ping的组件按2楼说的加就行了,public下能看到源码

实验过了,不成功!
现象是开机后WIFI的界面弹出来的速度比以前快了
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我们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当时我们的问题是:进入WINCE 6.0后,为了降低功耗,加入了应用程序,关闭WIFI,但是再次打开WIFI,就无法获得有用IP,即所获得IP其实就是一个假IP,与WIFI路由器不是同一个网段。

此时如果重起PDA,或者让系统进入挂起或者DEEP SLEEP,WIFI又正常了。

后来定位,我们虽然控制了WIFI的物理层的通关,但无法进行初始化WIFI的TCP/IP的数据层与链路层,导致物理链路通后,获得无用IP

找厂家FE,他们解释:SDIO接口,应该类似SD卡登,需要模拟一个插卡与拔卡的信息。
后来他们跟换了一个最新的DLL,问题就搞定。

建议楼主找下原厂的FE

原厂联系不到.....

网友B:
IE起来以后运行下面这段代码

        HANDLE hNdis = CreateFile(_T("NDS0:"), 0,  0,  NULL,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HANDLE) INVALID_HANDLE_VALUE);
        if( hNdis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return ;
            }
        if (!DeviceIoControl( hNdis, IOCTL_NDIS_REBIND_ADAPTER,
            _T("这里写网卡的名字"), _tcslen(Names),
            NULL, 0, NULL, NULL ) )
            {
            return;
            }
        CloseHandle( hNdis );

网友:
我正在看不过我在整的是有线网卡(传统以太网卡和ATM网卡),你这里无线网卡我想也有很大的相似吧,个人认为最大的区别还是支持的协议不同。
1.我个人感觉是即插即用管理模块没有设计好,也就是说在网卡插入、拔除或者停止时进行处理,你的驱动程序没有保证网卡的拔除和停止时能够完全释放初始化时被无线终端占用的系统资源。
2.你加入下面的组件试试:
加入网络应用程序,如ping、ipconfig、route等应用程序命令及网络连接共享和远程网络管理用户接接口,这些特性在Catalog窗口中的Network Utilities (IpConfig,Ping,Route)、Internet Connection Sharing (ICS)、Reference Gateway User Interface。
你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IE起来以后运行下面这段代码

? ? ? ? HANDLE hNdis = CreateFile(_T("NDS0:"), 0,? 0,? NULL,
? ? ? ? ? ? OPEN_EXISTING,? FILE_ATTRIBUTE_NORMAL,
? ? ? ? ? ? (HANDLE) INVALID_HANDLE_VALUE);
? ? ? ? if( hNdis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 ? ? ? ? {
? ? ? ? ? ? return ;
? ? ? ? ? ? }
? ? ? ? if (!DeviceIoControl( hNdis, IOCTL_NDIS_REBIND_ADAPTER,
? ? ? ? ? ? _T("这里写网卡的名字"), _tcslen(Names),
? ? ? ? ? ? NULL, 0, NULL, NULL ) )
? ? ? ? ? ? {
? ? ? ? ? ? return;
? ? ? ? ? ? }
? ? ? ? CloseHandle( hNdis );

请问怎么在驱动中重起网卡?

网友B:
驱动里重启?把8686从D0转到D3再转到D0应该可以实现你说的重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里重启?把8686从D0转到D3再转到D0应该可以实现你说的重启吧

这招也试了
不行
在控制面板中 禁用 ---> 启用 网卡,貌似是卸载又重新加载网卡

请问禁用 ---> 启用 这个功能在public的什么地方呢?
找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