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evc初学者不知道变量的定义应该写在什么地方呢?或者是别的错误?程序错误如下!感谢大家帮忙

楼主:
F:\EVC\LCD\LCD_TEST.cpp(50) : error C2065: 'mouseclick' : undeclared identifier
F:\EVC\LCD\LCD_TEST.cpp(85) : error C2065: 'lcdbrush' : undeclared identifier
F:\EVC\LCD\LCD_TEST.cpp(85)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struct HBRUSH__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F:\EVC\LCD\LCD_TEST.cpp(88)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struct HBRUSH__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F:\EVC\LCD\LCD_TEST.cpp(91)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struct HBRUSH__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F:\EVC\LCD\LCD_TEST.cpp(94)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struct HBRUSH__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F:\EVC\LCD\LCD_TEST.cpp(97)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struct HBRUSH__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F:\EVC\LCD\LCD_TEST.cpp(100)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struct HBRUSH__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F:\EVC\LCD\LCD_TEST.cpp(103)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struct HBRUSH__ *' to 'int'
        This conversion requires a reinterpret_cast, a C-style cast or function-style cast
LCDDlg.cpp
F:\EVC\LCD\LCDDlg.cpp(66) : error C2065: 'CLCD_TES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F:\EVC\LCD\LCDDlg.cpp(66) : error C2146: syntax error : missing ';' before identifier 'test'
F:\EVC\LCD\LCDDlg.cpp(66) : error C2065: 'test' : undeclared identifier
F:\EVC\LCD\LCDDlg.cpp(67) : error C2228: left of '.DoModal'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F:\EVC\LCD\LCDDlg.cpp(69) : error C2065: 'm_lcdin' : undeclared identifier
F:\EVC\LCD\LCDDlg.cpp(69) : error C2228: left of '.SetWindowTextW' must have class/struct/union type
Generating Code...
Error executing clarm.exe.

LCD.exe - 15 error(s), 0 warning(s)

网友:
头文件没加?

网友:
直接用evc4.0做的,应该有头文件吧,我感觉是LCDDlg.cpp中的派生类没有定义,但是不知道如何定义啊?
还是别的什么错误,自己也正在钻研中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总结一下我的经验:
编译器会识别扩展名是C还是C++的,如果是.c结尾的,就有"声明放在函数起始处,在任何可执行语句之前"的规定,具体是C89还是C99标准我也没弄清楚;
如果是cpp、hpp之类结尾的,就可以随处定义。
不过,为了编写可移植的代码,在写代码的时候还是遵循这条标准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