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宏 变参 自定义printf

楼主:
这段代码在GCC下可以编译通过,且正确执行!但是在keil V3.3中却不能通过编译,请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才能实现这个自定义的打印函数,我不想挨个来解析参数的!

#define uprintf(n,myArgs...)  printf("user printf start..\n"); \
                              printf(n,##myArgs); \
                              printf("user printf end .. \n");

网友:
实话讲,没在keil这样使用printf。怀疑keil不支持这样的东西,特别是“##”。看起来就怪。应该这个编译器不支持。。

网友:
确实有些编译器不支持变参宏。

这样可以输出start,但是实在想不出怎么输出end
#define uprintf printf("user printf start..\n"); printf

楼主那个宏定义比我这个强多了,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楼主, 最好写成 do {...} while (0)

网友:
看不懂楼主说的,keil里直接包含个stdio.h就可以用printf输出了。

网友:
我主要是想在执行printf函数前后,开关中断,重定向到串口0或串口1等操作,下面是另一个解决方法,
即,覆盖原来的printf函数,libc里面的printf函数其实也是同样的代码,现在就可以添加我们自己的代码了。
void printf(char * format, ...)
{
        Irq_Uart0_Disable();//添加自己的代码
        va_list arg;
        va_start(arg,format);
        vprintf(format,arg);
        va_end(arg);
        Irq_Uart0_Disable();//添加自己的代码
}

网友A:
把你的 \之前的空格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 \之前的空格删除。

为什么?

试过了,不行的,应该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吧

网友:
printf(n,##myArgs);  这个是gcc编译器自己扩展的,其他编译器不支持,
不过C99扩展了.可变参数宏,就是不知道keil 3.3是不是支持.
用法为
#define debug(...)  printf( __VA_ARGS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