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在wince下用usb无线网卡实现图像无线传输?

楼主:
请教大家个问题
假设已经实现在开发板上摄像头图像的采集,可以看到动态视频或是保存成bmp的图像格式。现要实现图像或是视频的无线传输,设想用VT6656 USB 无线网卡(WIFI模块)连接到无线路由器,再与笔记本电脑无线模块互联实现无线传输,这个是不是可以实现?USB 无线网卡(WIFI模块)是不是可以发送信息?传输是不是可以用UDP,TCP都可以实现,电脑上接收界面是不是用socket编程?
我也看过相关的材料,但是说得都不确切,希望大家有什么高见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实现

关键是USB无线网卡的驱动,TCP和UDP都是可以的,最好是采用TCP

网友:
可以,俺的一个朋友实现了,可惜俺没有机会玩这个,我也要学习。

网友:
当然可以。网络协议都支持,只要你的USB无线网卡驱动起来,很容易实现。

网友:
视频传输一般使用UDP协议,不过局域网传输就无所谓
在网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UDP包比tcp包速度更快,而且视频传输是允许丢包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我以前用PXA270+VT6656搞了个简单的无线远程桌面控制,基于TCP的,图像数据最好压缩以后再传。

网友:
可以的,俺都实现了

网友:
可以实现的,目前我就在搞视频的有线、无线传输.
网络协议最好选TCP,UDP实时性虽然高一些,但丢包厉害。
一般视频图像不直接传bmp的,可以压缩成jpg的,或采用压缩率更高的H263、MPEG4的编码。

网友:
当然可以实现。
本身WIFI就可以保证无线数据的传输;

另外你需要确认你的无线网路传输的性能,是否能保证你的图图像或视频的传输所需要的带宽。
有些WIFI模块的稳定传输的速率2-4Mbps,这就会限制的很多设计与实现,可能要求你的压缩做到更大等等。

所以楼主在具体实现时,先计算与评估下整体无线链路上的带宽与所需要支持的最小传输速率。
这样你才能选取比较适合的wifi模块 和对应的图像处理算法。

网友:
现有的WIFI模块就是这个了,无线网卡的驱动已经可以检测并连接到无线路由器了,我对无线传输着一块不是很熟,现在的想的是不是通过IP访问的方式读取开发板的数据,在电脑实现控制???

网友:
不管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上层调用都一样,socket通信搞定

网友:
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以后还要请教各位高手,先结贴散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