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 gsm号码

楼主:
怎样用矩阵键盘控制gsm号码的输入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问题本来就是矩阵键盘扫描而已。你扫出来了键值,就可以根据键值来控制GSM。所以同你GSM没有什么关系吧?
要是这样的话,矩阵扫描的资料,包括原理和代码网上多如牛毛。楼主可以到网上找找咯,呵呵

网友:
uchar data PhoneCall[]={"15836174074"};
PhoneCall[count]=key;
我的确把键值扫描出来了,我通过数码管还查了一下,字符串修改了,但是单片机和tc35i的确没读出来,我如果不用键值扫描,而直接用uchar data PhoneCall[]={"15836174074"};的值,单片机和tc35i是可以进行发短信和打电话的,我在想是不是data字符串如果被修改了,存在一个动态和静态的问题,迷惑中

网友:
能把具体代码贴出来一些吗?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signed long
sbit led1=P1^0;//指示灯0
sbit led2=P1^1;//指示灯1
sbit START_TC=P3^6;        //启动TC35i的控制端
uchar num,temp,num1,key;
uint count;
ulong i;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
uchar code wetable[]={
0xf8,0xf9,0xfa,0xfb,
0xfc,0xfd,0xfe,0xff};
uchar keyscan();
uchar data PhoneCall[]={"15836174074"};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
P2=wetable[0];
P0=table[PhoneCall[0]];
delay(1);
P2=wetable[1];
P0=table[PhoneCall[1]];
delay(1);
P2=wetable[2];
P0=table[PhoneCall[2]];
delay(1);
P2=wetable[3];
P0=table[PhoneCall[3]];
delay(1);
P2=wetable[4];
P0=table[PhoneCall[4]];
delay(1);
P2=wetable[5];
P0=table[PhoneCall[5]];
delay(1);
P2=wetable[6];
P0=table[PhoneCall[6]];
delay(1);
P2=wetable[7];
P0=table[PhoneCall[7]];
delay(1);
}
uchar keyscan ()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P3=temp;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3;
                                        break;
                                        case 0xd0:num=2;
                                        break;
                                        case 0xb0:num=1;
                                        break;
                                        case 0x70:num=0;
                    break;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P3=temp;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7;
                                        break;
                                        case 0xd0:num=6;
                                        break;
                                        case 0xb0:num=5;
                                        break;
                                        case 0x70:num=4;
                    break;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P3=temp;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1;
                                        break;
                                        case 0xd0:num=10;
                                        break;
                                        case 0xb0:num=9;
                                        break;
                                        case 0x70:num=8;
                    break;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P3=temp;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5;
                                        break;
                                        case 0xd0:num=14;
                                        break;
                                        case 0xb0:num=13;
                                        break;
                                        case 0x70:num=12;
                    break;
                                        }

                                }
                }

return num;
}
uchar code PhoneCallhead[]={"ATD"};//打电话的AT头文件
uchar code TxtMode[9]={"AT+CMGF=0"}; //短信模式设置PDU模式
uchar code mess_qian[8]={"AT+CMGS="};// 短信 长度设置
uchar code length[2]={"29"}; //短信的长度 2个数(根据短信内容不同要改变)
uchar code cnum[18]={"0891683108301705F0"};//18个数(中心号码设置)
uchar code pdu1[10]={"11000D9168"};//10个(短信格式设置可以为固定+86的手机)
uchar code pnum[12]={"5138164770F4"};//12个数(短信接收手机号码设置)
uchar code pdu2[6]={"0008A7"};//6个        (短信有效期,可以固定不变)
uchar code lenmsg[2]={"0E"}; //短信内容的长度 2个数(16进制)
//uchar code pdumessage[28] = {"8B6662A5FF0C95E85F004E863002"};//12个数。内容PDU码。
uchar code AT[]={"AT"};         //联机命令
init_chuankou()
{
        EA=0; //关总中断
        ET1=0;//定时器中断1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波特率为9600
        TR1=1;

}
delay_Xms(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3;j>0;j--);
}
/*******************************************************/
Print_Char(uchar ch)//发送单个字符
{
        SBUF = ch; //送入缓冲区
        while(TI == 0); //等待发送完毕
        TI = 0; //软件清零
}
Print_Str(uchar * str,uint len)//发送字符串,调用Send_Char() len字符串长度
{
        while(len--)
        {
                Print_Char(*str++);
    }

}
/********************************************************/

start_TC35i()  //启动TC35i的函数
{

        delay_Xms(500);
        delay_Xms(500);
        led1=0;
        delay_Xms(2000);
        led1=1;          //灯1工作一次
        led2=0;
        delay_Xms(2000);
        led2=1;          //灯2工作一次
        START_TC=0;//启动TC35i
        delay_Xms(1500);// 时间必须大于100ms
        START_TC=1;//完成启动 //此后一直保持高电平
}
void GSM_AT()        //发“AT”的函数
{
     Print_Str(AT,2);
     Print_Char('\r'); //以回车作为结束符号,手机才能识别
     ES=1;
     delay_Xms(1000); //延时
}

/***************************短信**********************************/
void GSM_TXT() //发送AT+cmgf=0         设置短信模式PDU
{
     Print_Str(TxtMode,9);
     Print_Char('\r');
     ES=1;
     delay_Xms(1000);
}
void GSM_CMGS()         //发送AT+cmgs=                (发短信的命令)
{
     Print_Str(mess_qian,8);

}
void GSM_length()        //设置短信的长度,length(本例为27,实际不同而不同)
{
     Print_Str(length,2);
     Print_Char('\r');
     ES=1;
     delay_Xms(1000);
}
/**********************以下是发PDU码的程序*********************************/
void centernum()  //发中心号码
{
        Print_Str(cnum,18);
}
void PDU_1()      //发PDU1(短信格式设置可以为固定+86的手机)
{
        Print_Str(pdu1,10);
}
void pdu_phonenum()      //发PDU_phonenum(短信接收手机号码设置)
{
        Print_Str(pnum,12);

}
void PDU_2()      //发PDU2         (短信有效期,可以固定不变)
{
        Print_Str(pdu2,6);

}
void Len_msg()      //{"0C"}; //短信内容的长度 2个数(16进制)
{
        Print_Str(lenmsg,2);

}
void pdu_message()      ////短信内容24/2=12个数()
{
        Print_Str(pdumessage,28);
        Print_Char(0x1a);  //发送结束标志位(CTRL+Z        )
        delay_Xms(1000);
}

/**********************拨号的程序*********************************/
void phone()
{    Print_Str(PhoneCallhead,3);
     Print_Str(PhoneCall,11);//{"ATD13795568363;"};//打电话数据
     Print_Char(';');
     Print_Char('\r');
     ES=1;
     delay_Xms(5000);
     delay_Xms(5000);
}
/*************************************************************/
void main()
{   yang=1;
        init_chuankou();         //串口初始化
        start_TC35i();
    num=16;
    count=0 ;
    key=keyscan();
    i=-50000;
    while(1)
  {

     while((key==keyscan())&&(i<70000))
     {   i++;}

        if(i==70000)
         i=-50000;
        key=keyscan();
             if(count==11)
        count=0;
            PhoneCall[count]=key;
                count++;
            delay(1000);
        if(count==1)
               {
              while(1)
              {//{display();}

                display();
                    TI=0;
                            GSM_TXT();//        TxtMode//发送AT+cmgf=0
                            delay_Xms(100);
                                GSM_CMGS();          //发送AT+cmgs=
                            GSM_length(); //发 27
                                delay_Xms(100);
                                centernum();  //发中心号码                                 PDU_1();           //11000D9168
                                pdu_phonenum();      //发PDU_phonenum:
                                PDU_2();    //发PDU2 :
                                Len_msg();
//                                pdu_message();
                                                                        //CTRL+Z
                                //delay_Xms(3000);

                                    delay_Xms(500);

                            led2=0;
                                   GSM_AT();//发  At
                        phone();
                                delay_Xms(500);
                                delay_Xms(500);
                        led1=0;
                            led2=1;

  }

}

网友:
单片机控制tc35i的那部分我已经调试成功,可以进行发短信和打电话,键盘键入值我也用上面display测试了,的确可以写入data字符串中,
但是单片机和tc35i就不可以进行发短信和打电话了,我上面的程序主要是测试打电话的那部分,更容易些,做了两天,没成功,不知错在哪

网友:
高手帮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
你是不是没把键值转化为ascii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