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图像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调试LCD显示,一个上升状态或下降状态的箭头总是会闪动,可以看出绘图时的过程,当然,也不是特别慢。不知有没有大侠有类似经历,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分辨率是640*480,我现在怀疑是因为晶振频率14M达不到这个处理速度,所以出现这种现象。
    也PLL倍频了的。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如果换晶振的话可以支持多大的上限晶振频率?

网友:
  没有人知道?

网友A: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如果换晶振的话可以支持多大的上限晶振频率?

楼主用的飞思卡尔的那款MCU,一般配套的技术手册 上应该有对应的参数。

注意找电气参数那种手册看,不是软件用的编程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的单片机,如果换晶振的话可以支持多大的上限晶振频率?

楼主用的飞思卡尔的那款MCU,一般配套的技术手册 上应该有对应的参数。

注意找电气参数那种手册看,不是软件用的编程手册。

9S12D64. 给个地址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