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中无法安装usb-blaster

楼主(2010-05-07):
win7系统中无法安装usb-blaster
最近我在win7的操作系统中一直无法安装usb-blaster驱动程序,导致我无法在quartus II软件中下载程序,如图F:\picture\no
但是我在安装usb-blaster驱动程序的时候,系统弹出对话框F:\picture\drivers.jpg,我怀疑是因为数字签名而导致该驱动无法安装,如果是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
安装
操作系统
win7系统
对话框
程序

网友A:
把你系统的安全属性调成最低
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用户帐户控制设置-》从不通知

网友B:
我已经把安全属性调至到最低了,但还是出现该问题

网友C:
手动强制安装

网友D:
我已经知道为什么装不上去了, 是因为ALTERA公司的应用软件跟不上Mricosoft 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