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5.0 + 2440 ,无法同时支持三种USB 设备同时工作??

楼主:
有没有人测试过,2440+wince5.0 的usb host 同时只能接两种设备,当第三种设备插上的时候,就会提示需要安装驱动。 例如:我现在设备上插上 usb 鼠标 + csr 的蓝牙适配器,都工作正常,但是,这个时候,我再把U 盘插上,就会跳出一个要我指定驱动路径的对话框。  但是,就算我指定了也没有用,驱动不认。

说明下: 同时插两个U 盘+ usb 鼠标,或者三个u盘同时,都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基本上是因为USB host driver设定的DMA buffer不够了。设大一点。

网友:
我的连鼠标加同步软件偶尔都会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和buff 有关么?

三种同样的设备是没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buff 有关么?

三种同样的设备是没事的!!

在可疑地方多加打印信息,看看在哪里就不行了。这样就能找出问题所在了,期待楼主。

网友:
自己再顶下。

网友:
电源问题?

网友:
一楼说的对,修改DMABuffer,比如64K,
但是比如你插入三个以上U盘,但好像同时只能
显示2个盘符图标。这个不知道要改什么地方。

网友:
确认,是内存问题。

网友:
怎么修改阿?

解决了也要写出来,方便后来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