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m900-B问题

楼主:
大家谁用过自带协议栈的gtm900-B啊,怎么用AT指令上了GPRS网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自动掉线了呢???

网友:
没人知道吗,没人用过吗???

网友A:
上了GPRS网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自动掉线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当链路没有数据传输是,链路会自动断开!要使得GPRS实时在线,不断网,你需要周期地发送心跳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了GPRS网之后大概1个小时就自动掉线是正常的!一般情况下,当链路没有数据传输是,链路会自动断开!要使得GPRS实时在线,不断网,你需要周期地发送心跳包!

一般用不了一个小时吧,我们测试过,如果没有数据传输,15分钟左右就给断掉了,我们也采取的发送心跳包的方法来保持连接,是5分钟一包的。这个时间是不是和各地的网络环境有关啊,不大清楚

网友:
楼上说得是那种ip没有和sim卡绑定的情况把,过几分钟就断线,我们这里用的IP和卡绑定了,经过测试不发心跳包也基本没有问题,但是gtm900-B也是过1个小时就自动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