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如何接收应用层的消息?

楼主:
我在底层发了个消息给应用层(sendmessage),应用层处理完后想向底层发个消息,怎么发?底层怎么接收?如果用sendmessage的返回值传给底层消息怎么做?

网友:
晕,没有这样做驱动的。。。

网友:
楼上两位该说的全说了~

另外驱动里很少有用sendmessage的
应用卡住了,驱动也废废了~

网友:
如果要发消息,也要用PostMessage()

网友:
怎么这么搞呢?
1楼2楼说的是,再加个命名事件,驱动向应用可以用消息队列,应用到驱动不建议。。还是老老实实的用IOCTL//

网友:
ioctl

应要向驱动层接口请求,驱动层向内核层请求!

网友:
我是要在底层等待应用层的命令再执行下一步的动作,sendmessage可以等待,而PostMessage后底层会继续往下走。。。

网友:
有没有人回答一下啊???

网友A:
应用程序和驱动之间可以通过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name)同一个eventname实现同步,
即应用中HANDLE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test”);
驱动中HANDLE2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test”);
此时HANDLE1 和HANDLE2指向同一个事件,应用中wait事件,驱动setevent以后,应用中将触发该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和驱动之间可以通过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name)同一个eventname实现同步,
即应用中HANDLE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test”);
驱动中HANDLE2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test”);
此时HANDLE1 和HANDLE2指向同一个事件,应用中wait事件,驱动setevent以后,应用中将触发该事件。

真的吗?试一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用程序和驱动之间可以通过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name)同一个eventname实现同步,
即应用中HANDLE1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test”);
驱动中HANDLE2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eventtest”);
此时HANDLE1 和HANDLE2指向同一个事件,应用中wait事件,驱动setevent以后,应用中将触发该事件。

真的吗?试一下先

实行三包,不行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