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MAP3530上用libusb座USB程序的问题

楼主:
下载libusb-0.1.12的代码,
首先在pc上编译libusb,然后编译自己的代码,运行,一切正常,没有异常。
然后交叉编译,完成之后在交叉编译自己的程序,将编译后的库和可执行文件放到OMAP3530上面
运行提示错误:error submitting UR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友情帮顶下;
OMAP3530属于TI很新的平台,估计用的人能上eeworld不多。

2008选平台的时候,放弃了OMAP3530,而选择PXA3XX,

网友:
引用楼主 xiajia 的回复:
下载libusb-0.1.12的代码,
首先在pc上编译libusb,然后编译自己的代码,运行,一切正常,没有异常。
然后交叉编译,完成之后在交叉编译自己的程序,将编译后的库和可执行文件放到OMAP3530上面
运行提示错误:error submitting UR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同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没有用过,帮顶

网友:
error submitting URB: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查查你内核那个地方打印这个语句的,判断是什么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