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0809多路输入选择的问题

楼主:
0809有8路输入,我现在连接了两路(选路地址的B和C位都接地了,因此,A位的0、1,可以直接选择in0和in1,C、B、A相当于000和001),in0和in1;in0没问题,但是in1没反应,请教是怎么回事,谢谢

void adc0809_init(unchar ch)                //ch=0,in0;ch=1,in1;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2;                //设定定时器T0工作方式
         TH0=216;                    //利用T0中断产生CLK信号
         TL0=21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ET0=1;
         AD_ST=0;
         AD_E=0;
         AD_ALE = 0 ;
           ADD_A=ch;                        //选传感器
         Delay(5);
         AD_ALE = 1 ;
         Delay(5);
}
unchar ADCMPX5100_go() //mpx5100dp的 @adc0809
{
        unchar temp_pres;
         AD_ST=1;
         AD_ALE = 0 ;
         AD_ST=0;                             //启动AD转换
         Delay(30);
         while(!AD_EO);
         AD_E=1;
         Delay(10);
         temp_pres=P0;
         AD_E=0;

        return temp_pres;

}